[电脑] 刷新知识盲区了,这是一件悲伤又喜感的事情,解锁acer d527电池芯片为bq8050进度遇见匪夷所思的情况。芯片b

楼主(2023-05-29):
这种情况又刷新认知了,常见的18650和17670,以我拆过约50个笔记本电池经验,除了方形,平的圆形就是只有这两种,结果要么宽度超了。要么长度超了。不得已如果要六节电芯,至少得融化外壳再塑型重造。

本来准备先把电芯组装好。就去做解锁主板,又延期了

楼主:
外壳已经马马虎虎的给用喷枪烧化了再塑型,

本来可以用更精细工艺的,考虑到买不到17570电池,用的18650肯定会漏缝隙才能放进去,没多大意义让外壳完美,

大概比划了下会漏这么大的缝隙,但容量是上去了

还没有解锁,就先看下放不放的进去

楼主:
以老夫不太内行的分析,应该是17570非标电池,容量。。。可能是三洋电池。新的全部坏了,都是充好4.2v后在一分钟左右全部自己掉到1.5-2.2v甚至零点几伏,自己发烫,有看得见外壳已经腐烂了,不知道会不会自己烧起来,

网友A:
为什么不全部统一18650,要么软包,搞这么多规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全部统一18650,要么软包,搞这么多规格

18650宽度放不进去。原来就是奇葩规格,正在匹配时候才发现,全部18650长度够,壳子宽度不够。麻蛋,居然又被acer省到了。

网友B:
05年把我9几年的IBM笔记本电池拆了,里面有一节坏的,然后剩下的用到现在,无论是万用表,还是啥的,都是刚刚的。万用表用两节从05年到现在了,出勤率低了,只充了几次电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5年把我9几年的IBM笔记本电池拆了,里面有一节坏的,然后剩下的用到现在,无论是万用表,还是啥的,都是刚 ...

原来电池真实,不像现在都是计划性报废

网友:
我的电池坏了一块,然后。。。。然后电池就保护了,充不了电,也放不了电,得解锁

网友:
我拆了我ACER老笔记本的电池  得到6颗大红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05年把我9几年的IBM笔记本电池拆了,里面有一节坏的,然后剩下的用到现在,无论是万用表,还是啥的,都是刚 ...

9几年的18650要不要100块一节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9几年的18650要不要100块一节?

不是18650,好像也是17500还是16500的。

楼主:
记得08年,去电脑城买换下来的废电池,15元一节然后合计路费,挑选出来比单位发的手电还续航一倍多效果的,成本价20卖掉,拿出去卖给同事,20一节还包用,还好心满电给他,结果他又拿去充电,充电器充过头了,保护阀门开了,然后被退回,解释不清,被质疑故意给个坏的给他,。没办法,不要卖给不懂的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记得08年,去电脑城买换下来的废电池,15元一节然后合计路费,挑选出来比单位发的手电还续航一倍多效果的, ...

干脆送算了,让他无话可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干脆送算了,让他无话可说!

哈哈哈,初创企业第一次试营业,结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是18650,好像也是17500还是16500的。

怎么不是18650?我97年买的摩托罗拉GC87配的厚电池,就是两节三洋的18650,手机早掉了,还有一节电池貌似性能还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不是18650?我97年买的摩托罗拉GC87配的厚电池,就是两节三洋的18650,手机早掉了,还有一节电池貌似 ...

我的ibm笔记本。。。为啥不用18650我就不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ibm笔记本。。。为啥不用18650我就不知道了。。

应该是90年代标准还不是很统一,毕竟18650的电量其实很一般,当年的笔记本也不省电,想续航时间长,就得用大电池。

网友:
你得主板是什么芯片,解锁成功了吗

楼主:
买芯片,还没有收到货,要么不发货,要么虚假包裹,这又有一个投诉后过了一周发货了,希望别又是虚假发货,

就这么耗着吧,都是他自己标的价,拍下来就不发货,邪门得很这破芯片,就像不单卖芯片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买芯片,还没有收到货,要么不发货,要么虚假包裹,这又有一个投诉后过了一周发货了,希望别又是虚假发货, ...

楼主有适配写入bq8050的软件吗?我也在为这玩意伤脑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