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吐槽三鸥棘轮钻夹头

楼主(2023-05-29):
昨天在店里花20块钱买了一个三鸥的棘轮钻夹头,到家仔细研究的时候发现做工真不怎么样,三支卡爪的夹持面宽度肉眼可见的不一样,里面拧反丝的那里看起来也有许多裂纹。

网友:
精度要求不高就凑合用吧

网友:
现在的产品就如此不堪啊。

网友A:
装上钻头旋转,看一下同心度如何,夹面宽度不代表什么。另请教lz,这种棘轮的能夹持的很紧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装上钻头旋转,看一下同心度如何,夹面宽度不代表什么。另请教lz,这种棘轮的能夹持的很紧么? ...

紧度倒是可以

网友B:
用来使用的话,买400元左右的吧。

网友:
pdd买了个20v无刷电钻,上个麻花钻发现同心度非常差。准备换个夹头,又得花钱

网友C:
那应该不叫裂纹,应该叫鳞刺

网友:
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流出的工厂次品,毕竟个人购买,各种条件先天不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来使用的话,买400元左右的吧。

光一个夹头就40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应该不叫裂纹,应该叫鳞刺

还真跟鳞差不多哩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应该不叫裂纹,应该叫鳞刺

鳞刺会不会裂开导致夹头里面烂掉?

楼主:
原来9块钱买的用钥匙拧的质量也很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上钻头旋转,看一下同心度如何,夹面宽度不代表什么。另请教lz,这种棘轮的能夹持的很紧么? ...

棘轮的比一般的紧,比如我用的博世锂电钻夹头就没棘轮,大有5298就有棘轮,明显博世打滑的钻头,5298就能夹住,当然用扳手的夹头夹的更紧。

网友:
能用就行呀!

网友D:
20块钱还想怎么样?用一台1000万的加工中心做出来,再加上合格的热处理,要卖200-300元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0块钱还想怎么样?用一台1000万的加工中心做出来,再加上合格的热处理,要卖200-300元 ...

九块钱用钥匙拧的传统夹头也没这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做工太粗糙了

网友:
看一下同心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