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全新公牛G06线下款16A插座拆解

楼主(2023-05-29):
家中翻出一个全新的公牛G06线下款16A插座,这还是2019年装修婚房是剩下的,正好给父母家去年底买的电热水龙头自带的那个插座给换掉。
说起这个插座,当时强电布线定位,卧室需要安装一台正一批的空调。包工头和我姨夫(也是个退休老电工)非要说空调就是要配16A的插座。我从松下官网提前下载的PDF说明书写了是10A的,这两位老爷子都还挺倔的。无奈多花了十多块钱,才买了这个插座。后来空调装好后,附带的插头就是10A的普通三眼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金属部分镀镍了,防止铜氧化

网友:
好皮实,铜镀锌的

网友:
公牛插板的品质还是不错的,可以放心使用

网友:
看着感觉也不是很厚

网友:
老电工守规矩,对于这种启动功率较大的电器来说,用16安的没错,但厂家直接缩水才是老电工搞不懂的

网友:
这下铜排看不到颜色了,也不知道用的黄铜什么样了

网友:
哈哈,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。

网友:
公牛插板的品牌还是相当不错的

网友:
松下空调确实另类,1P的用10A插头,国产空调都是16A

网友:
还是16A的可靠些

网友:
这个是纯铜镀镍的还是非纯铜的?如果是非纯铜的就很一般般了

网友:
中规中矩呀!

网友:
感觉还可以的

网友:
公牛的活动门盖板容易卡。今天才拆了个插座给活动门加润滑脂。
螺丝接线端子,像空开那样才不容易压断线,或者像松下和稳不落那样用弹簧式压接接线端子。
现在的低端空调很多是10A插头的。因为新公寓和出租屋限制用电,根本不给16A的插座,连入户电箱的断路器都是10A的。

网友:
早先空调功率较大,统一使用16A插头,安装要配16A插座。

网友:
镀银好高级

网友:
公牛的品质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前几天还在网上买了个公牛16A的,不过是118面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