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优酷盒子k1

楼主(2023-05-29):
某鱼捡了两个小米盒子3增强版,卖家送了一个不开机的优酷k1盒子。小米盒子3增强版轻松搞定。唯独这个k1不好弄。配置不多说,rk3288,1+8的配置。主要问题开机灯不亮,cpu微微发烫,接上ttl不跑码。
第一步直接开干emmc,为什么选择emmc,因为就emmc好拆,还能值几个钱。上编程器一看,寿命尽,说明不开机还是emmc得问题。
第二步更换新的emmc,同时发现发光二极管也烧了,更换新的。问题来了,新的emmc没系统怎么办,k1网上也没有现成的线刷包,有的链接也失效了,自己做太麻烦,而且机子好坏目前还未知。好在网上很多rk3288的开发板和外贸盒子。劫了几个线刷包来,上电脑开刷。有几个刷好后不能进系统,firefly的通用5.1可以,但usb失灵。最后一个外贸盒子的包刷好成功亮灯,hdmi接上显示器正常显示。蓝牙无线全部正常。由于原装遥控彻底挂了,换了个移动的蓝牙遥控器正常使用。
目前缺点:1.不能遥控开机,但遥控待机后开机没问题。2.emmc容量只能识别出4g,我换的8g,但一般看看电视玩玩游戏够用。
又一次捡垃圾成功!

网友A:
现在很多智能电视 里面是不是都内置了盒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拆出来单独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智能电视 里面是不是都内置了盒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拆出来单独用

在电视里面不是更美观

网友:
拆出来当盒子绝对不如直接买个性价比高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很多智能电视 里面是不是都内置了盒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拆出来单独用

配置垃圾 还不如50块买个魔百盒。。。

网友B:
方法都不公布出来,

     还以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方法都不公布出来,

     还以为呢

你要什么方法?

网友:
几句话就交代得很清楚,真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

网友:
楼主厉害。。、

  这样也能搞好。。。

网友C(2023-07-17):
RK3288不能用AndroidTool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K3288不能用AndroidTool刷吗

就是用androidtool线刷

网友:
配置垃圾 还不如50块买个魔百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