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笔记本散热底座的风扇怎么确定额定电压?

楼主(2023-05-29):
天气热了,电容爆炸。这底座自带的是usb口,但是感觉5v完全喂不饱,上面没字不知道额定几v。

网友A:
我也捡了一个,风扇转得好慢的,几乎感觉不到风。

网友:
这玩意就是通一下风的,本身确实没多大风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捡了一个,风扇转得好慢的,几乎感觉不到风。

用qc诱骗到9v能跑满18w,感觉就和机箱风扇那种差不多了,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烧。。。

网友:
风扇这东西,感觉没那么容易烧,估计上12V都没问题。

网友B:
智商税的东西。笔记本自带涡轮扇热,壳子外面就算10级大风也改善不了里面的扇热,尤其是热管末端散热片灰尘猫毛堵住的时候。

网友:
买了     用不用差不多      吃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智商税的东西。笔记本自带涡轮扇热,壳子外面就算10级大风也改善不了里面的扇热,尤其是热管末端散热片灰尘 ...

对显卡和cpu当然是没啥用,对硬盘和手腕就很有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显卡和cpu当然是没啥用,对硬盘和手腕就很有用了

说到手腕,长期使用手腕会报废的。当然也不可能长期,几分钟就受不鸟。正常人都是用这个支架升高笔记本,使用外接无线键鼠套装。这也是这货唯一点用处,保护颈椎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智商税的东西。笔记本自带涡轮扇热,壳子外面就算10级大风也改善不了里面的扇热,尤其是热管末端散热片灰尘 ...

不是笑话的笑话:电脑散热最好的办法是开盖。
外面有风吹,外壳温度也能降低一点不那么烫手。
不开盖的前提下,将进风风口的温度降低一点点也聊胜于无。
我用散热垫主要目的是加个防尘网,将大部分灰尘挡在电脑之外,避免热管末端散热片灰尘猫毛堵住的情况。

这些风扇大多数5~12V混用。实际上3~15V都能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笑话的笑话:电脑散热最好的办法是开盖。
外面有风吹,外壳温度也能降低一点不那么烫手。
不开 ...

其实是换新一代的电脑,CPU制程先进会大大降低功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是换新一代的电脑,CPU制程先进会大大降低功耗

惠普这个底下进风吹屏轴的设计,十年前就有,十年前就被骂。当年35W不改,以后20W也不改,照样是焖烧的温泉蛋。
人家索尼Z还懂得撑高屏轴呢。换牌子换设计更好。远离蠢设计蠢品牌。

网友:
等等,既然用笔记本办公了,难道没有空调么?这风扇配合空调使用,效果还是可以的,没感觉键盘手托触摸板都冰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捡了一个,风扇转得好慢的,几乎感觉不到风。

5-20V 都可以,越大越快。5-20V 都可以,越大越快。5-20V 都可以,越大越快。5-20V 都可以,越大越快。5-20V 都可以,越大越快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惠普这个底下进风吹屏轴的设计,十年前就有,十年前就被骂。当年35W不改,以后20W也不改,照样是焖烧的温 ...

这么一说,我有点理解为啥我的联想屏轴断完右边断左边了,大概率就是长期的高温导致的塑料提前老化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么一说,我有点理解为啥我的联想屏轴断完右边断左边了,大概率就是长期的高温导致的塑料提前老化 ...

主要原因还是越来越缩水了。
一开始的屏轴是接金属外壳的。后来外壳换成塑料,屏轴设计有4个按键那么大来受力。再后来屏轴缩水成退格键那么小,底盖压强太大塑料也受不了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要原因还是越来越缩水了。
一开始的屏轴是接金属外壳的。后来外壳换成塑料,屏轴设计有4个按键那么大来 ...

说到底还是材质的问题,那本子A壳是铝合金加注塑的框架,B壳是纯塑料的,然后注塑的部分也就一根大姆指宽1毫米左右厚的黑塑料,预埋了四个铜螺母来固定屏轴,最开始只是一个断了,后来右边的陆续断完了,把螺母全部剥出来,底板塑料坑扩大拿哥俩好粘了,结果用了半年左右又断了,还把左边的也连累的断了一个,再粘一次又用了几个月,左右就全断完了,前两天改用铸工胶又重新粘了一次,希望可以用的久一点。
前一段又爆出了低温锡事件,只能说美帝良心的计划报废项目,做的真6!

网友:
这种风扇貌似最高可承受电压是18V左右,看过一些电磁炉风扇的标签,标的是18V,也有标12V的,外观看不出来不同

网友:
12V用最好最安全,风力够也不怕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