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维修一个LED恒流板,遇到个无字芯片

楼主(2023-05-29):
前几天一个朋友让我帮忙看看,一块进水腐蚀比较严重的LED升压恒流板,后来跑电路的时候发现有一颗无字SOP-8的芯片找不到,能不能请大神帮忙看看?

网友:
介绍的有点少少

网友A:
舞台LED帕灯灯控制板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舞台LED帕灯灯控制板吧

LED控制灯板都大同小异吧,这个电路先用一个适配器转24V接入这个电路板,再升压成56V给LED灯板,板子上另外一颗DC-DC控制芯片是XL1509-5.0E1。这颗芯片同时控制三个mos管导通,还是一个SOP-8的,但是板子上却是SOP-7的封装。而为什么用这么牺牲效率的方式来驱动呢,因为这个板子上要用插头接一个显示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