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电火花丝锥机能不能临时改成电池点焊机用用

楼主(2023-05-29):
想用8节18650组个充电宝,没有点焊机,临时用买个又不合算,手里有电火花丝锥机,能不能在输出电极上用单片控制下导通时间临时用一下(点焊笔手里有材料可以做2支)

网友:
电火花机是电弧放电吧,会不会电压太高?

网友:
这玩意做不到毫秒级控制的!成品点焊机都是双脉冲的,你这个做不到吧!

网友A:
这个应该使用脉冲放电的方式,点焊机焊接时间与电流可能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使用脉冲放电的方式,点焊机焊接时间与电流可能不一样

是的,这种是脉冲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行

感谢!!!!!

网友:
如果是低电压,大电流就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电火花机是高压小电流,点焊机是低压大电流,完全不可替代。

网友:
焊接靠的是大电流,这玩意是高电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