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闪存] 估计快要用上了,可是没找到对应的主板,应该很少见的封装形式

楼主(2023-05-29):
之前帖子有个不太稳定的闪存,降级芯片,拆了下来。发现不是常见的封装,先来问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量产主板,还值不值得买回来量产用

芯片背面这种的,需要对应的u盘空板资料

网友A:
板子上写了啊 2BGA316
这个是bga316封装颗粒 大概率三星 小概率海力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子上写了啊 2BGA316
这个是bga316封装颗粒 大概率三星 小概率海力士

那么对应的u盘量产板买那种呢,指着316买?

网友A:
2258g 大概率是tlc 316板子也没几款
板子应该还不错,建议还是用这个板子

楼主:
搜了下找到了,目前售价22一片不包邮,虽然这是单颗粒256g,综合考虑等待私人更便宜的再入手,基本上放弃了,准备又贴回去固态,按照降级rdt用,

楼主:
开始学习跑rdt等,让不稳定颗粒多跑跑,以后遇见316降价再搞吧。感谢楼上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258g 大概率是tlc 316板子也没几款
板子应该还不错,建议还是用这个板子

是啊,还是用回去好了,慢慢折腾把不稳定的踢出来。剩多少算多少容量。

网友:
不是什么特殊封装,BGA316而已,三星用这个的多

网友B:
固态改的u盘业余用用还行,专业使用还是建议买个好品牌的。

网友:
3268有316的板子,但是不能超过8ce

网友:
惭愧呀,大家都在拆片片换到其它板上用了,我这还一块SSD开卡搞出问题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固态改的u盘业余用用还行,专业使用还是建议买个好品牌的。

业余比品牌强多了,我说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业余比品牌强多了,我说的!

业余用性价比确实很高,专业用1个礼拜。最多一个月就需要量产一次。搞维修每天插拔几十次,遇见采购几十台电脑装系统,几天就搞崩了。而且固态改的都要弹出,不然有的文件拷贝后,结果在另一台电脑上没有,再插回去重新拷贝弹出后才有文件。过来人亲身经历

网友:
维修还是传统的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