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amsung] 三星CM871a跑圈主控能干到88℃

楼主(2023-05-29):
软件里报的温度是79℃,已经报警了,热像仪照了下,实际主控表面温度87.7℃,接近88℃了。
颗粒要好一些,只有六十多℃。

256GB跑圈写入速度也不大行,不到170MB/s,寿命更是只有70TBW

网友:
你以为人家装散热片都是闹着玩的啊。

网友A:
装笔记本里有铝箔纸辅助散热,装台式机要贴散热片,裸奔一般不建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装笔记本里有铝箔纸辅助散热,装台式机要贴散热片,裸奔一般不建议!

要不要装个风扇,或者上个水冷?

网友:
笔记本就该用那些低速盘  低速也是低发热  台式高速  盘  好搞散热   笔记本散热能力基本都给cpu  显卡了  硬盘呢就爱死哪死哪

网友:
这热成像效果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