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某鱼杂牌CELCUS回音壁修复记

楼主(2023-05-29):
最近买了一块回音壁主板,寻思配一件回音壁,

  终于在某鱼看中一个外销的杂牌回音壁,带蓝牙、同轴等,因为工作不正常甩卖。
  某一天晚上,直接相当干一台,赌一赌磨炼许久的渣技术。。。。
  三天后到达,就是这货,还挺沉,据说3寸25w喇叭 :一高一中音一鼓膜。
  用力撬开面板,由于胶太多,断了6个牙,没关系,以后可以粘上。
  沉孔胶太多 ,废了不少力,三天才完整拆开。
  检查发现,插头保险已烧毁,电源板也不通,保险烧了,估计过载了!

     测试一下,才发现功放块tpa3118烧毁了,输出0电压,外接功放正常,蓝牙等均正常,喇叭音质还不错,看来卖家没有撒谎,可惜蓝牙有时候莫名会断断续续(三天中有一次,遂决定单独5v供电),估计线路板有细微瑕疵,可能有断点,仔细调整主板高低,一切正常。
  于是决定改造。为了有时间显示,找了一块带蓝牙的时间mp3音箱板,经过2天修复此故障板,原来是没有装上开关,补上后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,唯独不能调时间(杰尼6628芯片,补上晶振可以走时),且发现这货居然是单声道的(经过测试,确实是单声道的,难怪会被舍弃!)

   其实该板带遥控,可惜整了一圈手上的遥控器,居然没有配对上!那就单声道使用吧!开孔,补上2颗LED彩灯,效果就这样了。
  谢谢大家关注!

楼主:
补充:功放使用的ta8210汽车拆机件(12v),奇怪的是 部分脚没有直接连接负极(会失真)而是连接音源负极地 才正常

网友:
维修不易!顶帖支持

网友:
看这做工还是有板有眼的

网友:
一块主板拆了三天,看来这个胶水确实很复杂。

网友:
一般普及型的的全都是混合立体声。。。

网友:
图小小了,看不清楚

网友:
这长音箱改成单声道? 心理不能接受呀.

网友:
长音箱改成单声道  是感觉不爽啊

网友:
回音壁现在能用吗?我电视稍微开大一点声音,楼上就下来敲门,以前的音响现在全吃灰尘呢

网友:
12寸三分频,功放功率够,才行,这玩意呈非线性增长

网友:
单声道有点不爽啊

网友A:
不知道你买的哪家的,我买了两个两个都正常使用单价50包邮,音质对的起这价格,这机子奋达有个t180系列一样的!

楼主(2025-04-25)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买的哪家的,我买了两个两个都正常使用单价50包邮,音质对的起这价格,这机子奋达有个t180系列一样 ...

无良卖家还在某鱼买这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