宽带运营商为什么不把猫和路由器集中成一个盒子?

楼主(2023-05-29):
   家里最近装了宽带,给了三个盒子(光猫、智能路由器和电视盒子),每一个还都要12V供电,我还有一台nas想插路由器上,电源插排一下子就紧张了,插口正好,一个都不多出来。
为什么运营商不能把猫和路由器集成成一个盒子?技术上不难啊!

网友:
我接触到的100&都是光猫路由器集成在一块。

网友:
我广东移动有啊!光猫带4个路由口而且有WIFI呢!你问问你的宽带商看看。

网友:
我的光猫路由器集成在一起的
问题是发热严重  断网
自己加风扇解决

网友:
12v集中供电可以提上日程了

网友:
山东移动用的一体化机顶盒,光猫、路由器、机顶盒是一个

网友:
有的已经把光猫路由iptv做到一个盒子了,路由是WiFi6的

网友:
我自己买了一个12V20A的电源,直接分给光猫、软路由、路由器和玩客云等使用,稳定得很。

网友A:
很多猫都是跟路由一体,但是路由功能烂得要命,导致不得不另买路由破解光猫超密改桥接。

网友:
我家的光猫集成的就有路由器和无线WiFi,但是装宽带的直接说不建议用。

网友:
我家就是分开的

网友:
1、得加钱
2、带的无线功能不好不想用
3、加个插排不难啊!!

网友:
现在一般是光猫带路由功能。

网友:
北京联通的集中在一起了
我还想要个分开的

网友:
我用的WIFI6光猫,蛮好用的,后又买个光猫mesh组网

网友:
有的,福州移动就是光猫路由器合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很多猫都是跟路由一体,但是路由功能烂得要命,导致不得不另买路由破解光猫超密改桥接。 ...

不是可以让装宽带的师傅设置成光转电的模式,拨号用自己路由器

网友:
分开的一般来说性能更好,客户也可以自助选择替换部分功能设备

网友:
我买了个12V3A电源,路由器,光猫,电视盒子,还有家庭监控都接上了,带得动,买那种带线的,接上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可以让装宽带的师傅设置成光转电的模式,拨号用自己路由器

装机的师傅才不想自找麻烦呢,要是自己捣鼓上不去网还要他们跑来给处理,一打电话就是工单,他们有时间限制的,我这边也是自己破解的,我安装的时候问师傅账号密码是多少,师傅直接说不用账号密码,直接上网就可以了,还让我拿来路由器,给我设置好,既然师傅不多说,我也不问了,反正自己会破解,现在已经自己改桥接挂狗东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