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拆一个短命某想230W电源适配器……大厂品质还是很不错!

楼主(2023-05-29):
有客户买了一台某想拯救者Y9000游戏本,拿回去几天就说电脑坏了,不充电不开机,拿来检查发现适配器嗝屁…… 免费换了一个新的给他,拿回去没过2天来电话说又坏了…… 还是适配器烧了,这就明显不正常了,用户的使用环境有问题,跟他说明情况后他还是要买一个适配器,无保修! 然后坏的适配器丢下不要了……

我捡来想看看这短命鬼内部怎么样,小心翼翼的破拆开外壳,发现大厂代工的产品从里到外都是大厂气息,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新电源适配器啊…… 检测发现PCB上的高压电容炸开花、保险桥堆坏。2块铜板对扣做散热兼EMI屏蔽,里面大量灌注绝缘胶……桥堆是新款矮版宽脚距,手头没有,加上双面板2面焊锡,坏桥堆死活拆不下来,最后弃修了,发几张拆机图片

网友:
电压环境不行,好东西又坏了一个。

网友:
真不错,还纯铜。

网友:
电容都爆了,电压很高啊,不查出原因还会继续烧坏很多电器

网友:
做工很好的电源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方法开壳,让我也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这玩意是真的重,像块砖头

网友:
光里面的铜片就不简单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功率是越来越大了,有的充电器个头都赶上电动车的了

网友:
可惜了,这么好的电源

网友A:
都短命了,何来品质不错一说?
凡是短命的电子产品都是辣鸡,甭管用料如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短命了,何来品质不错一说?
凡是短命的电子产品都是辣鸡,甭管用料如何。 ...

这明显是用户的供电出了问题导致的爆零件,跟适配器本身没有关系…… 我这里的供电很差,烧电源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一

网友:
电压超高了,是不是零线虚了导致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明显是用户的供电出了问题导致的爆零件,跟适配器本身没有关系…… 我这里的供电很差,烧电源是最常见 ...

那他再买个回去那不还是三五天又来修?

网友:
真不错的做工

网友:
应该是长期通电发热闷骚死了的

网友:
台达代工的,同款电源适配器不过是光宝代工,LZ的台达代工版本应该是最好的了吧

网友:
客户那边三相缺零了吧

网友:
这元件也排的太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