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借尸还魂的笔记本散热架

楼主(2023-05-29):
看现在笔记本的配置还挺不错的,就花巨资3099买了个DY牌的星15S体验一下轻薄本的性能,这个本的定位是性价比,配置上同价位还可以,性能不成问题,但使用体验很差,电池小发热大,散热风道不合理。
验明正身——DY牌

底部的通风孔部分,里面就是风扇,转起来声音直接向外传出来

出风口更离谱,直接对着屏轴,只有一条缝,根本不足以压住i5-1240P平均28W的热量

而我习惯笔记本放腿上或肚子上用,把进风口都堵了,用起来风扇狂转温度下不去
所以我觉得应该把笔记本底部留个空间出来,让空气能顺利流通
我找到了个废DY牌笔记本的上盖AB面

B面上部有屏钩下面有屏轴

屏轴翻上来正好可以架起笔记本

有个几厘米的通风空间

解决了放腿上放肚子上散热问题

网友:
这么薄用28W的U本身就不合理...

网友:
把 DY牌 看成了 DIY牌

网友A:
DY牌肯定是山寨的, 买个正经大牌子吧

网友:
可以穿着棉裤看嘛

网友:
尽量别放肚子或者腿上,毕竟高温,离得近不好,懂得都懂

网友:
还是买个正规的笔记本散热架吧,带风扇的可以把风稍微“强行”点吹到进风口这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Y牌肯定是山寨的, 买个正经大牌子吧

怎么觉得那logo应该倒过来看呢

网友:
HP的壳子高大上

网友:
用个正规的散热架为好!

网友:
弄个散热架不好么,还有辅助导风。

网友:
曾经某品牌有警告语,持续放在 lap上面会引发 慢性烫伤 / 低温烫伤,所以叫 laptop 或许是个错误。

网友:
弄个散热架不好么

网友:
这样不过把烫手的山芋隔开了而已,笔记本还是热。
不如用散热风扇底座。即使是超薄风扇也能降低笔记本温度。

网友:
搞个散热底座吧,温度好很多

网友:
可以试试风压散热器

网友:
散热架对笔记本而言和用个瓶子架起来效果一样的

网友:
这是 HP 惠普,
不是山寨。

网友:
瓦片尚有翻身日,北风也有转南时

网友:
大鱼牌笔记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