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特价正泰插座

楼主(2023-05-29):
1.2元买2个,经济型做工粗糙了点

网友A:
看起来挺不错的,1块2,要啥自行车

网友:
看起来还行啊

网友:
这个看上去不错呀!一体化铜条,有安全板,价格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挺不错的,1块2,要啥自行车

英雄所见略同...

网友B:
看铜片厚度还行,螺丝也做了圆头处理,一块多是用了红包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铜片厚度还行,螺丝也做了圆头处理,一块多是用了红包吗?

用了签到红包每个人都有

网友:
这种一般都是首件试用吧,做工还是不错的,塑料件后面有很多的加强筋支撑

网友:
用料挺扎实

网友:
价格便宜就好

网友:
里面都是差不多。

网友:
感觉还可以啊

网友:
要啥自行车

网友:
这价格无敌了

网友C:
磷青铜弹性不错。
这种是“老”国标了,正泰旗舰店新国标全部换成新国标扁插了,不兼容欧标插头。
我现在就想囤货旧款到50年后。
去它的新国标害我便宜买的出口转内销欧标电源用不了。

网友:
看起来挺不错

网友D:
我要在空调附近给摄像头供电,买16A+2孔的五孔插座,正规牌子只有正泰德力西在做,价格都是十来元,
先买正泰的也是这个NEW7系列,但两孔和三孔的距离不够容纳萤石的5V电源头了,
后来换成德力西采用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要在空调附近给摄像头供电,买16A+2孔的五孔插座,正规牌子只有正泰德力西在做,价格都是十来元,
先买正 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磷青铜弹性不错。
这种是“老”国标了,正泰旗舰店新国标全部换成新国标扁插了,不兼容欧标插头。
我现在就 ...

我估计旧款的模具、产能和库存,还能卖好几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