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内存大小会影响电脑运行的稳定性?

楼主(2023-05-29):
升腾C92小电脑加8G内存后,改善太多了,一是运行速度有较大的提升,二是稳定性改善了好多。我这个小电脑是24小时不关机的,只挂了3个微信。之前2G内存的时候,一般运行一个星期左右,最长也就10来天,就会运行出错,不稳定了。加8G内存后,划了一个1.8G的内存盘出来作为临时文件使用,这次已经运行26天多了,都还还很稳定流畅。难道内存大小还会影响电脑运行的稳定性?

网友A:
可能你运行的程序本身有问题,在内存足够小的时候会产生错误。

我单位有台8G内存的组装机运行某Java后台服务的,内存占用一直没有下过90%,也7X24全年运行

网友:
2g 内存确实不够程序系统崩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你运行的程序本身有问题,在内存足够小的时候会产生错误。

我单位有台8G内存的组装机运行某Java后台服 ...

我就只开了3个微信。

网友:
感觉会,内存不足交换文件多了会影响,不然卖电脑的都会说加内存。

网友B:
内存小了会影响系统稳定,现在的软件都很吃内存。

网友:
4G内存运行win7 32位,除了停电从不关机,一直正常运行不出错,后台跑大量的程序,内存从开机就要用到虚拟内存。稳定不出错。

网友:
理论上内存不够只会引发硬盘读写交换文件,大大拖慢速度。实际上还有内存泄漏等原因导致系统崩溃。

网友:
手机用2G内存都卡,何况小电脑!

网友:
内存太小程序会崩溃,系统不稳倒是没遇到过

网友:
当然会影响,内存不够,系统和程序都卡死了

网友:
2g可以运行win8.1,不流畅

网友:
内存不够直接黑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小了会影响系统稳定,现在的软件都很吃内存。

是啊,所以说,内存是越大越好用。

网友C:
我觉得是微信程序本身存在内存泄漏或者其他问题,小内存撑不了多少天就暴露问题了,大内存撑得久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是微信程序本身存在内存泄漏或者其他问题,小内存撑不了多少天就暴露问题了,大内存撑得久一些 ...

有这个可能,任何程序都不是完美的。

网友D:
搞个性能好点机器,,很节约拉。

网友:
这么小的内存,谈什么稳定,多开几个浏览器页面就崩溃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搞个性能好点机器,,很节约拉。

有台式机和笔记本,i7和至强的CPU,不想去开机,这个c92我是全天开机,可以随时使用。

网友:
楼主都实践过了,这个问题还用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