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解雷士感应地脚灯,雷士欧普,半斤八两

楼主(2023-05-29):
最近要开始装修了,打算选一些感应地脚灯,因为晚上起夜开大灯实在是太难受了。

论坛里找到了欧普的地脚灯拆解贴,但是没找到雷士的,遂采购一个雷士的回来,对比一下做工,分一下伯仲。因为两者在官方旗舰店的售价也是不分伯仲。
欧普地脚灯拆解贴:欧普地脚灯拆解

首先得区别就是雷士用的纸盒包装,欧普用的是塑料袋包装。雷士的更环保,同时成本也更高。
打开纸盒,里面有一张说明书,当然还有配套的安装螺丝。但是雷士的说明书内容更丰富,反面还有说明(欧普的不知有没有,雷士说明书只拍了正面)

再来看看庐山真面目,造型格局大差不差,右下角有雷士的logo。

反面是接线口和参数说明,模具应该是通用的,共有4个接线口,但这个灯只需要接两根线(火线和零线)即可。同时相应位置也用激光标注了接线定义。
欧普的接线端子就不一样了,外面有个盖子,拆掉才能接线。个人认为雷士的更适合接硬线,而3欧普的更适合接软线。

拆掉面板,雷士的采用卡扣结构,而欧普的又是用螺丝固定,发现欧普比较习惯螺丝,是有合作厂吗

扒掉外衣,看看里面构造,第一眼就失望了,灯板材质为FR4,而并非铝基板。欧普的灯板虽然是白色的,但也是FR4材质。

雷士的灯板只有一排焊盘4个灯,而欧普的是有两排焊盘但是也只焊接了4个灯珠。
最后看看内部电路,依然是阻容降压方案,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,这当然是最优方案。

雷士采用的是CCB电容,而欧普采用的是安规电容,这个孰优孰劣,我还真不太清楚。
而且雷士在pcb上的接线端子直接都采用了开槽处理,配合外壳,相互直接做到了很好的隔离,但是欧普的因为坛友拍的角度问题,看的不是很清楚。

好了,拆解完成,大家觉得那个更好,请留下你的看法。。。

网友:
这货上次店铺活动,买了2个雷达款的,感觉离地30cm装在线盒感应距离有点短

网友:
阻容降压,接近传感器?

网友:
看起来还好啊

网友A:
欧普的好。铝板散热好,而且还能在总功率不变的前提下,再加灯珠降低单颗灯珠功率和发热,还能提升亮度。
雷士广告多,用料原来不过如是

网友B:
密度这么高,而这个又要长时间通电,得考虑一下散热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欧普的好。铝板散热好,而且还能在总功率不变的前提下,再加灯珠降低单颗灯珠功率和发热,还能提升亮度。
...

欧普的不是铝基板,只是阻焊是白色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密度这么高,而这个又要长时间通电,得考虑一下散热问题

这个不是长时间通电的,有人体感应,会点亮1分钟。这应该也是他们敢用FR4做灯板并保证寿命的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欧普的不是铝基板,只是阻焊是白色的

仔细看了欧普还真是玻纤板。
不过欧普的改成8颗灯珠,也是更好。
我起夜还是习惯打开顶灯,例如日本常见的很暗的月光档就不错,不想惊醒身边人的话手电可能也适合。

网友:
能自己调就更好了

网友:
感觉一般般,感应模块没啥技术含量

网友:
个人觉得欧普的外观和做工稍强一些。

网友:
留好插座,用个小夜灯就挺方便

网友:
再去买个欧普的拆开,估计也是CBB电容了。

网友C:
这个安在卧室哪个位置,至少不会被踩到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安在卧室哪个位置,至少不会被踩到吧。

地脚灯不是按在地上的,是把光线打到地上的。

网友:
安规电容比较好吧?电容故障会断开。

网友:
感觉一般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