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开发商安装的消防系统,能拆吗?

楼主(2023-05-29):
就是厨房天花板,一个烟感,一个似乎是燃气?

线是预埋的,应该是汇总到保安室了。

我瞅着别扭。老觉得不怀好意。

拆了会怎样?会不会一直报警引来物业。。。

网友:
拆吧,万一煤气泄漏,起火啥的,你肯定赔得起邻居.....

网友:
说技术没意思,说下钱:没有什么能不能的,只要付得起责任,比如你家着火,因你擅自拆传感器从而没及时获得扑救,烧垮一栋楼。前阵子不是有健身房装修砸承重墙的的例子,赔几个亿而已。

网友:
这有什么可问的

网友A:
<十万个为什么>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论商品房的烦恼

网友:
有钱随便搞,没钱别硬搞!

网友B:
不怕的,只要你不动线路怎么搞都不怕,最多你搞个类似吊顶灯装饰的盖住就行。

网友B:
如果你觉得像类似摄像头之类的监视你,你只要上面贴一张纸挡住它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怕的,只要你不动线路怎么搞都不怕,最多你搞个类似吊顶灯装饰的盖住就行。 ...

普遍都是被吊顶遮盖了的,我不知道其效果。反正我自己是准备装烟感和燃气报警器的。一楼二楼说的责任问题,存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
嗯嗯,感谢你答十万个为什么。

网友:
在主机上会有探头巡检, 拆除的话主机上可能会报故障

网友:
这些确实是联网的。
烟感拆了消防不合格,不过一般不会入户检查。
燃气会入户检查,没有检测装置直接断气。

网友:
家里有矿就可以拆的

网友:
没问题时拆楼都行,有问题时参考哈尔滨多少个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普遍都是被吊顶遮盖了的,我不知道其效果。反正我自己是准备装烟感和燃气报警器的。一楼二楼说的责任问题 ...

没问题怎么都好说,出问题那就不好办了。
这种预装的放着就是了,担心隐私泄露可以用消音材料遮挡一下

网友:
先到物业处问一问。

网友:
为啥要拆那,我住的是老楼,还想装燃气报警那,看着不好看,可以在装潢时给设计一下,美观美观,关键时刻它还是起作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觉得像类似摄像头之类的监视你,你只要上面贴一张纸挡住它就可以了。 ...

最好声音也想办法隔绝。

网友:
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