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1对迷你嵌入式门磁开关

楼主(2023-05-29):
商品门磁开关个头大,安装时需要大钻头,开孔大费时费力,隐蔽性也差。

现手工制作1对,开孔直径仅6mm,可以配合监控系统在开关门时发送信息到手机。

所用到材料:6mm涨塞,1.8*5mm干簧管(0.8元),10*1mm薄圆形磁铁。

首先,把涨塞用小刀切为6mm

2、把干簧管引脚弯折为立式,1脚套网线外皮做绝缘

3、用热熔胶填充满涨塞,趁热将干簧管插入涨塞。完工!
制作的门磁开关为6mm*6mm

网友A:
干簧管不是横置,灵敏度应该会受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干簧管不是横置,灵敏度应该会受影响

起初也这样想,但反复测试,立式最灵敏感应距离2-3cm,而在干簧管正中心平式最差感应距离1cm,平式但磁铁对准干簧管一条脚感应也灵敏

网友B:
这么小的干簧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小的干簧管

不错,小的好。灵敏度比大的高,引脚够长可以代换大的。

网友C:
干簧管水平放置效果比较好,垂直安装可能需要改造磁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干簧管水平放置效果比较好,垂直安装可能需要改造磁铁。

楼主做过测试,竖置问题也不大。

网友D:
楼上的几位是不是对干簧管有误解,干簧管工作不是靠“外部磁铁”给吸住,是外部磁铁磁化内部的接触臂,然后吸住另一个接触臂,也就是说磁铁如何摆放,只要磁场能够包围内部的接触臂就能工作,与方向无关。

网友:
改造的很好看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买的干簧管的接触电阻怎么样,前一阵买了几个双触点干簧管,想着能不能做几个干簧管继电器,谁知道回来一测,接触电阻竟然高达零点几欧,还不稳定,内部触点肯定没有任何镀层,就是普通铁片略微镀层合金也不至于那么大接触电阻吧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记错,如果干簧管长期接触太大的磁铁,时间长了灵敏度会下降。

网友:
达到了绝对隐形的状态

网友:
纯粹的手工制作啊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,小巧了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几位是不是对干簧管有误解,干簧管工作不是靠“外部磁铁”给吸住,是外部磁铁磁化内部的接触臂,然后 ...

正解啊,只要在范围里都可以

网友:
好思路,回头也做一个

网友:
创意不错,可以借鉴

网友:
改的不错,够用就好

网友:
一个磁铁和干簧管不就行了吗,为什么要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