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惠普HPM1005电源板维修

楼主(2023-05-29):
继康巴丝电子钟后发布的另外一个办公设备  HPM1005打印机 这个打印机质量可靠销量也比较多  算是一款经典了

故障现象,开机无反应 (应该是保护了)

拆机发现400V主电容爆头(已更换)没有裸照。 点解电容的电解液流出来滴在下面的壳子上好多擦拭干净

上一张换了电容后的图片(我换的电容上有个贴纸,昨天晚上测试的时候装上了拍的)

看了一下电容旁边的电阻把主板都烤黑了,以为是烧坏了,拆下来一段找朋友帮忙看了一下都是正常的

然后换上主电容,上电试机,发现输出电压跳变,而且高于电容的电压,觉得是虚电又没有头绪,朋友提醒是不是保护了

一直看不出问题,也不炸管(一开始就没有炸保险),水平有限没有办法

后面急着修复在淘上干了一块上电试机没有问题(右边的显示屏还是有间断的缺少,一行一行的少,但是能看清,就不想管他了)

来张对比图

主要问题解决,能打印就行。(屏幕有横线缺失)

买的板子到了,对比了一下按说问题不大,烧黑的地方到的旧版也是黑的,说明这个地方是发热点,都一样,其他地方用二极管正反打压降

发现高压部分基本上没什么差异,差一点也在接受范围,不考虑

经过不懈努力,发现接光耦的芯片1、2脚明显有差异,难道是它坏了  放大镜查看型号  LM324  百度一下  运算放大器
(今天又看了一下,这两个都是LM324一个小一点,一个大一点,我换的小的,大的我打了一下没什么问题)

这个手上没有,也没找到,淘一个回来?时间要好几天,没法  等吧,到今天编辑发帖还显示没有到(快递配错地址了,现在也没见转运过来)

运气来了:昨天参加技能大赛的主控板上有2块LM324 取下来对比,1、2脚明显差异  换上试机   故障排除。

测试正常,刚开始输出电容有5V和24V  等1分钟的样子 开始待机,电压消失,去把买回来的板子拆下来换上(昨天编辑到这以为结束了,结果上机自检保护,这个时候我拿下来测量依旧有输出,问题应该是在高压保护)

我测量推动变压器高压后面有个二极管买主板二极管正反都不通,修的这个有一边是有压降的正常,测试LM324的1、2脚发现还是和以前一样和买的主板有差异,问题在哪?期待高手指点一二

谢谢观看。

楼主:
已经修复,这个地方拔排线的时候估计29针动到了,不是很明显,但是这个脚和别的不大一样,应该是连接不上
测量是通的没有问题
发现这个连接的是红色标注的地方,是传感器

找一点细铜丝飞线,把这边折叠180度挂锡然后刮平卡进去,问题解决。
线很细,不细看看不到

有一次上买的主板这个跳线没有接好也出现了自检过不了的情况
当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,这个是在B站看到的一个师傅29断了,然后他换了排线座解决的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500419132/
视频比较长,第一个是换电容,第二个是换排线座,这个是第二个视频供大家参考。
我没有B站的帐号,如果有的坛友去谢谢他,如果他也在论坛的话我就能自己感谢他了。

网友A:
去年修过一个1020的,跟这个看起来一样。也是不输出,后来发现是两个贴片电阻中的一个坏了,好像是R501/502,具体哪个不记得了。

楼主:
感谢2楼的大力支持,今天再试试看,也想过去找电路图,没有找到,目前输出正常的,也会进入待机状态
问题是上机之后自检过不了,我感觉应该是生成高压的地方出问题了,还在努力测试  感谢

网友B:
这些焊点看起来有问题。请加上助焊剂焊接;清洗;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年修过一个1020的,跟这个看起来一样。也是不输出,后来发现是两个贴片电阻中的一个坏了,好像是R501/50 ...

这个图和M1005还不一样,我看到一个帖子里面附了电路图和这个一样,易损件我排查完了,光耦也测试了
还是不行,最后把另外一个LM324也换了还是保护,打印机开机自检一下就停机了,目前怀疑生成高压的小变压器故障
不然这元器件都排查完了问题还能在哪?  放弃了,反正淘的板子装上正常的。
目前问题应该在后级,不在前级了,所以电源前面坏了还好修,这后面没有图纸没有经验,不搞了

附上图纸来源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92607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些焊点看起来有问题。请加上助焊剂焊接;清洗;测试

谢谢,已经重新焊接,目前后级输出5V和24V正常,上机自检保护,问题在后级处理反馈,不在这里

网友C:
惠普的电源板一般是电压高导致初级烧毁或者主电容鼓包,次级滤波电容鼓包容量不够导致开机亮一下就关机,别的就是高压问题了 高压问题一般就换板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惠普的电源板一般是电压高导致初级烧毁或者主电容鼓包,次级滤波电容鼓包容量不够导致开机亮一下就关机,别 ...

谢谢提醒,这个就是电压高烧了主电容和运算放大器,当时测量过5V和24V正常,也正常待机,没有经验没考虑到是检测故障导致的开机自检不过

网友(2023-09-26):
请教楼主,正常电源板上FU501、FU502、FU503圆柱形保险丝分别是多少伏电压?我的是5、3.8、24伏

网友D:
请教楼主,正常电源板上FU501、FU502、FU503圆柱形保险丝分别是多少伏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教楼主,正常电源板上FU501、FU502、FU503圆柱形保险丝分别是多少伏电压?

自己回复下做个记号:电源板电压正常,是DC板的问题,更换DC板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