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给女儿做个密码箱

楼主(2023-05-29):
裁板

密码拔盘

现场

焊接

密码520

谢谢观看,纸箱质量不好。

网友A:
里面的轴和铁片焊死了可以防止连轴转导致孔位不对可以理解,外面的是怎么保证他不会因为时间久磨损然后只转外国圈不转轴的?

网友B:
父爱满满,实木的话会更有质感。

网友:
满满的都是爱

网友:
板材用实木的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里面的轴和铁片焊死了可以防止连轴转导致孔位不对可以理解,外面的是怎么保证他不会因为时间久磨损然后只转 ...

也是焊的,在背面看不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父爱满满,实木的话会更有质感。

弄不到好的材料,第一次做没经验

网友:
看着有点粗糙贴上木纹纸比较好看

网友:
做个全实木的更好。

网友:
满满的爱呀

网友:
稍稍糙了一点点

网友:
前面都是给自己做着玩,现在该给女儿做了。

网友:
在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烙下了无所不能的超人=Baby的形象!

网友:
就会骗小孩

网友:
你在小孩心中的形象变得伟大了。

网友:
是哄小孩的,不是骗啊

网友:
小孩子就想要一个带锁的只有自己能打开的抽屉。

网友:
再美化一下效果就更好了

网友C:
用实木做估计好看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实木做估计好看点

没有材料,先练个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