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墙体探测仪有人用过么,买哪种比较好?

楼主(2023-05-29):
要在墙体上打通孔,最怕打到电线了,
万一造成断路或者短路都是极其麻烦的事情,
买哪种探测仪比较好呢?
各位用过哪种墙体探测仪?可否说下使用体验,谢谢

楼主:
墙壁打孔怎么避开电线?

网友A:
按图纸施工。
没图纸找屋主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图纸施工。
没图纸找屋主人

你用过墙体探测仪么

网友B(2023-07-11):
引用 楼主:
你用过墙体探测仪么

博世有一款2000多的。看演示视频还不错。不过欧美可能更加合适。木头多。我们都是混凝土。

我用的是一款得力。木门里找大的金属部件可以,塑料吊顶找木条也可以。但是墙体找电线,找钢筋。。。。。。但是多次摸索经验之后,我掌握了一些推测方法,能够避开大致区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博世有一款2000多的。看演示视频还不错。不过欧美可能更加合适。木头多。我们都是混凝土。

我用的是一款 ...

墙体找电线,找钢筋效果不好么
可否说下避开大致区域的方法

网友C:
我有一款博世便宜的
感觉是不很好用
另一款贵的没用过

网友:
还一直以为用万用表的NET功能就可以了!

网友D:
用过精明鼠的感觉还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过精明鼠的感觉还可以

精明鼠不是找网线的么,有墙体探测仪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款博世便宜的
感觉是不很好用
另一款贵的没用过

博世便宜不好用什么意思?是墙体里面的线测不出来?还是精确度不够?

网友:
精明鼠可以寻网线也可以寻电线,看过弱电维修和电工维修用它的视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博世便宜不好用什么意思?是墙体里面的线测不出来?还是精确度不够?

深度有限

网友:
如果是正经的电工走线的话,一般情况下电源插座的正上方、正下方、左边和右边可能会有线,不正线的电工就不好说

楼主:
博世便宜款深度有限,你说的是gms 120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博世便宜款深度有限,你说的是gms 120么

是了
正是这个型号

网友:
找一个小收音机打开,拨到中波AM波段,调到一个没有电台的频率,把收音机天线的位置靠近墙体,如果墙里面有电线,并且电线上面通了交流220V的市电,在收音机里面可以听到干扰声音。

楼主:
砖头如果平放厚一些,是不是测不到带电电线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砖头如果平放厚一些,是不是测不到带电电线?

没试过
有机会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