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多一DY4100 地阻检测仪 更换7106坏 牛屎芯片换硬芯

楼主(2023-05-29):
在网上30元买了一个多一地阻仪,无显示的,拆机后发现是牛屎芯片主控坏了,在网上买了一个硬芯ICL7106 3元  QFP封装的,尺寸只有13.5MM 需要飞线,一共44条,成功焊接,然后用高度热容胶 封盖,成功修好。并且用升压板改了一下旧锂电池供电电源。

网友:
牛屎换硬芯

楼主成功捡漏

网友A:
牛X,飞那么多线眼都看瞎了。
我会找找有么有转接板。
什么时候测试电阻少于4欧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牛X,飞那么多线眼都看瞎了。
我会找找有么有转接板。
什么时候测试电阻少于4欧姆? ...

测过了,用大电阻,测20档200档2000档,都测过了,要调一下最后,调好使用中

网友:
飞这么多线好手艺

网友B:
楼主手艺不错,有耐心,不妨拍个全身照看看

网友C:
手艺很好啊。这玩意会不会抖一下就掉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手艺很好啊。这玩意会不会抖一下就掉了?

打了高温的热熔胶,很牢固

网友:
这个要换成牛屎封装的44脚刚刚好

网友D:
我有两个830牛屎万用表坏了,跟这个芯片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两个830牛屎万用表坏了,跟这个芯片是一样的吗?

7106有40脚,有42和44脚,有硬封还有牛屎封带个覆铜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两个830牛屎万用表坏了,跟这个芯片是一样的吗?

要看针脚是不是44条,是基本可以换硬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手艺不错,有耐心,不妨拍个全身照看看

已上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两个830牛屎万用表坏了,跟这个芯片是一样的吗?

看是不是4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