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微波炉坏了,拆开看了一下也没看出来哪里坏

楼主(2023-05-29):
微波炉用的时候,听到了“bang----”(有些拉长音)的一声坏了。
可以启动,就是不能加热。
拆开看了一下,保险也没有烧的,也没有烧糊的地方,没看出来哪里坏了,里面看着挺干净的。
先发图吧,回头有空再研究研究。

楼主:
破案了,二极管坏了

网友:
功率管看下有没坏

网友:
微波炉容易坏的  地方   灯丝烧断     穿心电容漏电   高压保险烧断   高压二极管击穿(一般和保险烧断同时发生)   还有门控开关

除了漏电不好检测 其他的都可以量的出来    或者替换确定   高压危险 注意断电 后15分钟再操作

网友:
大概率是微波管坏了。只能代换,目测看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查 高压保险和二极管吧

网友:
比较难搞啊

网友:
后面这图的保险丝只是控制电路用的,还有一只高压保险管是磁控管专用的。检查这保险,应该是熔断了。你需要检查磁控管是否短路了,再检查高压二极管是否击穿了,再检查高压电容是否损坏了。

网友A:
变压器一拆完事

网友:
测三大电压

网友B:
高压保险,高压二极管,磁控管

网友:
找一下高压二极管,这个元件故障率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保险,高压二极管,磁控管

高压保险坏的机率最高,我家两台都炸过了。外面看不见的,要把金属那部分撬开,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

网友:
买个维修套件 电容 二极管等全换了

网友:
拆个变压器作电焊机吧

网友:
可以拆变压器搞点焊机

网友:
扔到垃圾筒是最快的事。

网友:
上都说的都正确,可以启动不能加热肯定是高压部分故障,加上有声音烧毁是肯定的,大概率是高压二极管和高压保险丝。

网友:
主保险没事就看高压保险,在下面高压线上有个塑料盒里面,然后高压二极管,电容出来接外壳的那个。再量一下磁控管。基本上就是这几个了。

网友:
可以启动不能加热肯定是高压部分故障,慢慢查,就几样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一拆完事

点焊机就制作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