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刚到手的通风座垫

楼主(2023-05-29):
首先拆这个适配器,坐垫是12V的,外带一个双口usb,看看这个适配器质量怎么样?坐垫里面很简单,二十个佩奇牌吹风机,坐垫里面十个,靠背里面十个,一个控制开关,一个压力开关。控制器不太好拆,就没看里面。下面测了一下电流,有高中低三档,LED用绿橙红三种颜色来显示,高档各1.45A,中挡各1.2,低档各0.9A,人如果不坐上去,启动一下就自己停了。谢谢欣赏。

网友A:
这个夏天真派用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夏天真派用场

主要就是吹个屁

网友:
原来这玩意里面竟然是一堆涡轮风扇啊

网友:
怀念以前的藤椅竹椅,屁股下面全是洞

网友B:
我是在原车坐垫上DIY的,用给球打气的针配和手电钻在皮坐垫上打孔,海绵和皮之间加了两层电动车用的通风座套,海绵正中间挖个直径2CM的洞,底下钢板对应位置正好也有个洞,十几块买了个据说是扫地机的吸尘风机,风机装洞口,中间用了层海绵密封,用胶带把钢板上别的洞封掉,风机直接接12V有点猛噪音也大,用了个DC-DC降压模块,降到9V左右,效果真心不错,裤子上有汗的时候坐上去凉飕飕的,10分钟基本就吸干了,再也不用下车的时候扯裤腿了
不过靠背没做,感觉工程量太大了,隔几分钟往方向盘上趴一下,将就下也就过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在原车坐垫上DIY的,用给球打气的针配和手电钻在皮坐垫上打孔,海绵和皮之间加了两层电动车用的通风座 ...

好手艺,后背就用那些凉垫代替吧,不是很关键,可以不靠在上面。我是拆了两次座椅之后,我现在就不想去拆座椅了,非常的麻烦,而且很容易把那些壳子翘变形。

网友:
结构挺简单

网友:
奇怪的知识增加了

网友:
想知道这玩意的噪音咋样,会不会屁股下呼呼的响。

网友C:
看文字还在想佩奇牌吹风机是什么牌子,怎么没听过。看到图片,太形象了

网友:
你这个100多了....我是单风机的那种,,,,唯独所有的都是周边没风,,就是2侧还是热...我都想拆了改造一下
其实我想改坐椅通风,,材料都买了就是没动手,,,想着3年保过了再弄,

网友:
这个是汽车使用的吗?

网友:
我去 简单粗暴啊

网友:
这种设计这么些风扇,时间久了得多闹腾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文字还在想佩奇牌吹风机是什么牌子,怎么没听过。看到图片,太形象了 ...

我也纳闷佩奇牌是什么牌子?看到实物,真的喜感

网友:
看着很新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