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求助,折腾手电钻齿轮箱多东西了

楼主(2023-05-29):
求助一下,折腾一个12V的米霍克手电钻和20V大艺款的无刷手电钻。拆装了一下齿轮箱,拆的时候没注意就随便倒一起了,网上等配件又放了好多天。等安装完毕结果多东西了,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垫片是那个位置的?我印象可能是米霍克的,大艺款的之前拆过一次好像没有这个,但试着安装那里好像都不太合适。
大家知道的说一下,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恭喜你,多拆几次就可以卖零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恭喜你,多拆几次就可以卖零件。

手艺太差,见笑了

网友B:
有点像齿轮箱的压板

网友:
这个要有同款的玩家才能解答

网友C:
不把完整拆机照发一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点像齿轮箱的压板

不是压板,压板已经安装了

网友:
哈哈,想起了当初我拆笔记本电脑,每拆一次就会多一两颗螺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把完整拆机照发一下?

齿轮箱又拆了一次,看着是不是好像不缺东西

楼主:
米霍克是前几年买的,一直吃灰中,电池都放坏了。看着大家的小身材起子机长草了,偶尔发现个神器就拿来练手了。这夹头换了还可以吧

网友:
是不是每次拆装一次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?

网友:
看样式和磨损,就是齿轮箱里的压板,具体在哪个位置,可能要拆开重新装一遍了

网友D:
大的是三级和二级之间的隔片。小的应该是主轴锁弹簧的垫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米霍克是前几年买的,一直吃灰中,电池都放坏了。看着大家的小身材起子机长草了,偶尔发现个神器就拿来练手 ...

输出轴什么价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的是三级和二级之间的隔片。小的应该是主轴锁弹簧的垫片

三级和二级之间不能安装,安装上双速调整不了,一二级之间压棍上下都不合适。打算先不安装了,改天看一下另一个手钻是不是合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三级和二级之间不能安装,安装上双速调整不了,一二级之间压棍上下都不合适。打算先不安装了,改天看一下 ...

主轴那级是三级

网友:
多拆几次就能再多一把电钻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主轴那级是三级

那就应该是,安装在三级压棍下面可以,但安装压棍特别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应该是,安装在三级压棍下面可以,但安装压棍特别紧

那个小垫片是位于主轴锁弹簧和锁块中间
那个大的是在三级小齿轮的上面  和扭力齿圈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结构

网友:
拆前先拍照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