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便宜的多通道18650测试仪是不是这个

楼主(2023-05-29):
问一下大家,现在便宜的多通道18650测试仪是不是这个?

之前感觉用的不多,为省钱买了这个单通道的,一冲一放需要五六个小时。一堆旧电池测试一下太折磨人了。

网友:
这个也不错啊。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不错啊

网友:
应该没更便宜的了

网友:
这个千万不能把电池放反了

网友A:
这个容量测的还可以吧,内阻是两线法,没啥参考意义,偏大很多

网友A:
这个放电电流是固定的,1A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好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容量测的还可以吧,内阻是两线法,没啥参考意义,偏大很多

不靠这个测内阻,之前想着没多大用,买了下面的。现在没事折腾一堆旧电池就不方便了,虽说慢可价格便宜,刚再下单一个4路的

网友:
实际上10年前有个叫做bed 1.0(大概这个名字)的dadoo串口放电测试仪,直接出内阻和放电曲线的裸板才有作用,

我还保留着,准备改成usb的,

基本上我接触的旧锂电池,都没有一个合格的。所以还是买别人测好的,贵的有意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靠这个测内阻,之前想着没多大用,买了下面的。现在没事折腾一堆旧电池就不方便了,虽说慢可价格便宜, ...

我买的测容量还可以,就是放电电流固定的,我焊下一个取样电阻也不行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放电电流是固定的,1A

不固定!不恒流!
是恒电阻放电,没有啥意思!
玩具而已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买的测容量还可以,就是放电电流固定的,我焊下一个取样电阻也不行, ...

想得美!电流不是固定的!
就是固定电阻,放电电流越来越小!可没意思了!
初始是1A,电阻是4Ω,截止电压2.75v的时候,电流不足700ma了!

网友:
厂家也是计划性生产啊,先是单电池的,现在又出了4槽电池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得美!电流不是固定的!
就是固定电阻,放电电流越来越小!可没意思了!
初始是1A,电阻是4Ω,截止电 ...

是这样,我意思电流往大了调不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固定!不恒流!
是恒电阻放电,没有啥意思!
玩具而已!

我试过一些18650,测容量的数值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这样,我意思电流往大了调不了

往小也调不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试过一些18650,测容量的数值还可以

定性测量,很有参考价值。
不能定量测量。锂电池的容量,和放电曲线关系很大。
一般采用ah计量的,都要求恒流放电,且标定了测试电流。比如:5A放电1500mah。
     采用wh计量的,都是恒功率放电,同时标定了放电功率。

基本不采用恒阻放电。

网友:
不如IC99飞线外接电池架。IC99能联机,能恒流,能改电流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定性测量,很有参考价值。
不能定量测量。锂电池的容量,和放电曲线关系很大。
一般采用ah计量的,都要求 ...

受教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