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咨询下笔记本无线网卡的选择和购买

楼主(2023-05-29):
手里有多台笔记本,大多聚集在3代4代u  ,因为很长时间不学习了,现在看到这些bgn,wifi5,6就头晕,主要想问两个问题:

1. 如何知道手头的笔记本最高支持到什么网卡?
之所以问这个问题,是搜索的时候发现很多答案也是多年前的了,不知道到现在是不是有新的选择,比方说我看x250就可以上wifi6

2.买卡渠道如何选择?
是京东淘宝还是拼多多,或者咸鱼?感觉价钱差距好大,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

网友:
1、插得上,装得了驱动的都支持,上不封顶

2、哪买的都一样,有售后就行

网友:
x250就可以上wifi6

笔记本厂家为了垄断,非授权设备不能用。
1、插得上,装得了驱动的都支持,上不封顶。
插上直接不认,装得上驱动识别不了。你只能买授权的网卡。这可以在官网的驱动里找到支持的设备型号。
2.二手起码要买个包用能退货的吧。
你想要全新保用1年是可以到售后去买,联想定价很高而已。

网友:
京东有售后

网友A:
先确认接口,mini pcie还是m.2 a-key或者m.2 e-key,目前3/4代正好处于过渡期,这几种接口都比较常见

预算充足建议AX210HMW,大约100~110,支持WiFi 6E标准,倍受好评的网卡

预算紧张建议QCA6174,这是目前较好的WiFi 5网卡,根据天线配置确认是否需要转接,价格50左右

M.2 A-key或者E-key建议AX210或者NFA765A,需要注意NFA765A接口大多为E-key部分电脑可能无法使用,价格上NFA765A贵15左右,使用体验更佳
至于WiFi 4及WiFi 5 Wave1时代的那些卡,就不推荐入手了,RTL8822/RTL8852/MT7921/MT7922系列由于驱动和兼容性问题较多不推荐入手,9260AC相比AX210没有价格优势不推荐,7260AC/8260AC这些卡尽管便宜但实在找不到入手的理由,BCM4352/BCM4360纯粹电子垃圾被黑果子炒作起来价格超过NFA765A实际体验还不如RTL8822/NFA364/8260AC之类价格才只有它1/4的玩意
想省钱可以在小黄鱼上面捡,找那些个人买家的
若有不确定的,买好运费险!买好运费险!买好运费险!

网友:
楼主还是别折腾了,就你手上这些老机器就用原装自带的老网卡就行了,折腾没什么意义。

网友:
我七块多买个 USB wifi插笔记本上,

网友:
老机器折腾没什么意义

网友:
我家2代U,宏碁4750笔记本就装了X210,妥妥的wifi6,就是笔记本自身性能不够,用来看视频也还行

网友:
没有移动办公需求的话,网线直连WiFi6路由器

网友:
老机器折腾干嘛,原配能用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认接口,mini pcie还是m.2 a-key或者m.2 e-key,目前3/4代正好处于过渡期,这几种接口都比较常见

预算 ...

图文并茂非常详尽了,感谢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换机器不是换网卡

网友:
看接口 能插上差不多都可以

网友:
老机器  花钱升级这个不太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确认接口,mini pcie还是m.2 a-key或者m.2 e-key,目前3/4代正好处于过渡期,这几种接口都比较常见

预算 ...

QCA6174 比7260 好在哪里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QCA6174 比7260 好在哪里?

QCA6174是WiFi5 Wave2的,支持MU-MIMO,在局域网多个MU-MIMO设备使用时有明显优势。QCA6174在升级驱动后还可以在win10/win11系统下支持WPA3-SAE加密方式,7260AC根本不支持这些。
Wave1时期的所有卡都不值得推荐,因为它们的硬件和驱动都存在先天性不足,掉无线掉驱动是时常的事,况且3160和7260AC基本算是当时评价最差的WiFi5卡,所以自行衡量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CA6174是WiFi5 Wave2的,支持MU-MIMO,在局域网多个MU-MIMO设备使用时有明显优势。QCA6174在升级驱动后 ...

怪不得7260价格很便宜 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

网友(2023-07-13):
如果预算可以  想要正品的话 优选选择 京东》》淘宝》》拼多多

网友:
我在戴尔7720  I7  3代CPU  HM77的主板老笔记本上安装了新的双频无线网卡,能驱动上,也能用5G的信号上网使用,但是在局域网两个电脑传输数据感觉速度还是老网卡的速度,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