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20V锂电工具,大有和东成选哪个好

楼主(2023-05-30):
新人入行,准备618搞几件趁手工具,主要装装监控对讲,开槽立杆什么的,都用20V可以通用电池,对比了下大有和东成,电锤的话,东成04-24冲击能量2.8J,强过大有5401。电钻不用冲击,东成2060也比大有5298好点。角磨机东成03-100和大有2903好像差不多。加上电池充电器,大有能比东成贵几百,口碑也比东成好一些,有没有都用过的大佬聊聊,省下几百买东成合适不

网友:
东成够用了

网友:
东成工具不错。

网友:
还是买东成的吧。

网友:
问就是博世无刷

网友:
东成的性价比可以

网友A:
东城和大有都不能买,电池带协议的都不建议买,锂电池电动工具贵的就是电池,裸机很便宜。

网友:
东成无刷用的很好

网友:
如果想玩玩抚摸就选博世无刷,如果干活就选东成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准备买东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东城和大有都不能买,电池带协议的都不建议买,锂电池电动工具贵的就是电池,裸机很便宜。 ...

之前就是看吧友说他们有协议,而且本来东成的型号也很乱,电池还不一定通用,考虑到使用强度不高,后期可能还要买其他工具,我就买了两把大艺的

网友:
就看你如何取舍了,东成的可以,大有的更好一点。

网友:
建议多看看,多选选,因为电池一但选定了,以后只要买祼机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机器不会相差很多,关键还是看电池,哪个电池便宜好买就选哪个

网友:
我也这俩之间选的,买的东城,大有电池私有协议,操蛋而且还贵

网友:
如果干活就选东成。

网友:
我支持东成!国产很好用!

网友:
大有的买好了 口风变成东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