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shiba] 东芝固态硬盘 不识别不认盘 想开卡找不到主控在哪里 大佬们支支招

楼主(2023-05-30):
东芝固态硬盘 不识别不认盘 想开卡找不到主控在哪里 型号是THNSNSNH128GCST

网友:
搬板或拆了做U盘吧

网友:
那个正方形TOSHIBA就是主控,但是应该没有开卡软件流出,拆颗粒搬板吧

网友:
32G的颗粒拆下做U盘没什么优势

网友:
这个是写入量太大,掉固件了,8CDJ的颗粒,有人说这个不带狗,不过这个颗粒我用903测试过,存放两年不掉数据,品质比很多镁光的颗粒要好很多,双贴903 做U盘64g大小还行

网友:
拆颗粒  上2246 稳一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