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酷玩] 微星的小妙招:用颜色区分 12VHPWR 连接器是否插紧

楼主(2023-05-30):
英特尔于去年推出了 ATX 3.0 和 ATX12VO 2.0 电源标准,新规范增加了 12VHPWR 电源接口,可直接为 PCIe 5.0 显卡提供高达 600 瓦的功率。
然而,在英伟达 RTX 4090 系列显卡普及 12VHPWR 电源接口后,已经出现了多起关于接口被烧毁的报道,引发诸多争议。英伟达表示,当电源线接头没能完全插入时可能会发生危险,而 GamersNexus 的测试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为了方便用户检查显卡和电源上的 12VHPWR 模组线是否插牢,微星推出了一条定制的 12VHPWR 双色电源线,则接头尾端采用了显眼的黄色。如果你可以看见黄色部分即说明未插牢,避免因为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熔化和烧毁问题。
据介绍,该电源模组线首先搭载于新款 MAG A850GL PCIE5 ATX 3.0 电源上,但应该是通用的。
从图中你可以看到,这款线使用了 12+4(16 pin)设计,接头尾端采用了明黄色设计。思路很简单,只要用户能看到黄色部分就说明线没有插好。正如IT之家下图所示:只有将 12VHPWR 连接器一直向下插,插到只能看到黑色部分才能确保安全。

网友:
现在的电源看着好看了,但是多了一次插接,而且功率越来越大,接触不良的几率也就更大了。

网友:
好多年不搞机了,现在电源都这样的接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