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 中职或技校类《电子电路基础》模拟考试的软件?有错题答题解析

楼主(2023-05-30):
如题:请问各位老师,有没有 中职或技校类《电子电路基础》模拟考试的软件?有错题答题解析的?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!

我在学习电子技术的过程中,看技校的《电子电路基础》书(我觉得中职或技校类《电子电路基础》通俗易懂些, 对实际维修中涉及的知识讲的更详细些, 大学的教材偏重于理论)我经常有遇到不懂的地方,发贴向各位老师请教,有不少老师都说是我基础知识没有学扎实(我看了书,但到了实际维修时,就不知怎么把书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维修中;我看了书,但经常忘了)

我知道有单位的女职工参加行业内职工比武,人家也是技校毕业,从“电子装配工”,到调试组 成了"电子调试工",  比武拿了名次后,工厂直接评为技师,现在都成了工程师了。
我听她说,平时练习时要求拿一把色环电阻 ,要求1分钟内看谁说的 色环电阻 阻值最准确!识别的色环电阻 数量最多!这是基本功!

我觉得,首先要背书,要把  中职或技校类《电子电路基础》这类书上所有内容全背下来,这样,在考试时,或在实际电子维修时,才能快速地查找故障原因

我参加 应急管理局(原安监局)低压电工考试 ,这有上机模拟题库,我上网搜“电子工程师”老师题库,觉得对我用处不大或是我没有找到。
我想找到 中职或技校类《电子电路基础》、《数字逻辑电路》、《无线电基础》模拟考试的软件,模拟题库, 通过多练习来加强记忆,   熟能生巧嘛,多背

光看书的话,枯燥,而  上机模拟题库 可以不停出现各种类型题,有吸引力些。

网友:
看来只能问度娘了

网友A:
平时练习时要求拿一把色环电阻 ,要求1分钟内看谁说的 色环电阻 阻值最准确!识别的色环电阻 数量最多!这是基本功!
这基本功,博士里面真找不到几个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平时练习时要求拿一把色环电阻 ,要求1分钟内看谁说的 色环电阻 阻值最准确!识别的色环电阻 数量最多!这 ...

嗯,同理还有电工。
平时练习时要求随便摸一根电线,立马报出电压是多少。这是基本功!
这是基本功,老电工里是一个也找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,同理还有电工。
平时练习时要求随便摸一根电线,立马报出电压是多少。这是基本功!
这是基本功,老电 ...

人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,同理还有电工。
平时练习时要求随便摸一根电线,立马报出电压是多少。这是基本功!
这是基本功,老电 ...

哈哈哈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