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个靠谱的太阳能充电宝

楼主(2023-05-30):
之前那台收音机就是太阳能充电,时间长不用也不怕电池坏,更早还有个手电筒那种也太阳能,放了三四年也没事,平时不用放窗台让太阳晒就行。不然怕电池饿死。
所以就还想买个别的用太阳能的东西,充电宝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,散热好的不怕晒的。

网友A:
充电宝按照宽6厘米长13厘米算,面积也就0.0078平方这点大的太阳能板;太阳按照最佳照度1000W/平方,效率按照18%,那么0.0075*1000*18%有效输出功率越1.4W,充电功率转换算90%,实际到充电宝里面的功率约1.25W,也就是大约330mA,对于一个10000毫安的充电宝,充满要30小时。

早上7点到晚上7点,前后各有2小时光照不足,折合算2小时,那么一天就有10小时高强度光照,这样的话语,要3天才能勉强充满。

用个手机的话,不玩游戏,勉强能够用。

网友:
直接外挂一个18V30w以上的太阳能板,充啥都可以了。

网友:
太阳能就没谱,充电宝更没谱
太阳能充电宝,有啥谱?

网友:
太阳能充电宝一类的还是不怎么靠谱。

网友:
太阳能充电宝就算了吧!

网友B:
都2023年了,为啥还有这种想法....................人类发现电子产品,到底是来服务人类的,还是人类来服务电子产品的

民用电,1度电也才不过0.68元,一个充电宝到寿终,能消耗多少度电???却让你去天天拿出来给它晒太阳,去服务它

再说了,太阳晒的结果,塑料就是老化快啊、发黄变脆

这样一搞,是不是得不偿失哦

网友:
充电宝还是上大块的太阳能板才好,如果是贴在上面那么小块,几乎没什么充电电流

网友:
靠充电宝自带的那么一点太阳能板充电,你要等到急死。

网友:
充电宝的太阳能就是个摆设,起不到作用,晒得越久,里面的电池(通常是聚合物锂电,受不了高温)老化得越快

网友:
太阳能的面积还是太小了,摆设一个。

网友:
都不靠谱,不如整个太阳能电池板

网友:
不错哦,多少补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2023年了,为啥还有这种想法....................人类发现电子产品,到底是来服务人类的,还是人类来服务 ...

0.68一度电,有点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宝按照宽6厘米长13厘米算,面积也就0.0078平方这点大的太阳能板;太阳按照最佳照度1000W/平方,效率按 ...

不是靠他充满电,是后续维护省心点就行,不然怕电池饿死

网友:
我买了2个太阳能充电宝套装。电芯拆机包好的,结果忘了放阳台几天就没电了,后来一测试原来太阳能转换的芯片是一只通电的,还不如买个20w的太阳能板给充电宝充电
买的就是这种的  坑的很

网友:
怎么也得30W一块的太阳能板吧,做电池和MPPT模块的分享的那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宝按照宽6厘米长13厘米算,面积也就0.0078平方这点大的太阳能板;太阳按照最佳照度1000W/平方,效率按 ...

很专业的数据

网友:
有时候不仔细算还觉得能行,仔细算一下就会觉得是个笑话。

网友:
这个充电照明可以,手机就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