捡到几块全新LED灯板,不知道接线和驱动方式

楼主(2023-05-30):
捡到几块LED灯板,全新的,做工不错,看起来功率很大,散热片很厚实,有棕黄蓝三条引线,但是不知道其电压、接线和驱动方式。有见过类似灯板的朋友吗?

网友:
这哪里是灯板,这是成品,驱动在里面

网友:
看着像是零火地

网友:
直接220V,

后果自负。

网友:
直接220V试一下,要不就拆开

网友:
棕蓝线接220V,直接上电。反正你都捡了好几块,就拿一块试验就好了

网友:
看引线应是接220V的,为慎重起见,可拆开一个看看内部结构和标记。

网友:
绿黄色接地线,蓝色和棕色接220V的零火线

网友:
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驱动板,看这就像是灯组了,如果没有驱动,那就看看LED的连接方式吧

网友:
这显然是成品灯具,按照接线可串联一个灯泡接入220V线路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还是建议拆开看看,放图让大家瞻仰一下

网友:
看这线确实像是直接220V的,火零地三线,颜色也这么明显,可以试试

网友:
全新的成品灯也能捡到?别人不小心掉落的?

网友:
是太阳能的还是直接接220v

   最好测试清楚

网友:
捡的?这也能捡到,你再给我捡个来我就信了
PS:小时候捡到东西回家最无奈的就是听到妈妈这句了,现在送给楼主

网友:
看上去像是带驱动的,拆开看看更保险。

网友:
串的灯泡,接个可控硅调压模块试下,应该就是220v的电压!

网友:
论水贴的一万种方式

网友:
LED共16*6=96个,单个LED灯电压3.3V,串联后电压96*3.3=316.8V;220V交流电压整流后为310V直流,正常情况下,应该是交流220V。

网友:
你确定这是捡的? 全新的东西确定人家扔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