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360小水滴无法联网

楼主(2023-05-30):
360小水滴无法联网,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。连接无线网时老是出错,提示连接不成功。

网友A:
可能是密码错了,还有可能是你连的是5G的WIF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密码错了,还有可能是你连的是5G的WIFI

5G信号都搜不到吧,这款只能连接2.4G。进路由器设置里把频宽改为20Mhz试试,再把信道固定。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试试?

网友B:
把路由恢复出厂试试吧,基本都能解决

网友:
这种摄像头好多不支持5G吧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手机连的WIFI可能是5G信号,摄像头不支持5GWIFI

网友:
最近是爱掉的,开始我还修,后来不修了。估计是它服务商那边的问题。

开始的毛病是突然全在线了,有些摄头拆下来了不可能在线,也突然都绿灯。   后来就开始掉,显示离线,我就断电重启光猫一顿操作,有些恢复了,有些离线。有的APP进去是灰屏,点大播放可以看到画面。

网友:
竟然是服务商的问题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路由恢复出厂试试吧,基本都能解决

360水滴摄像头是新的, 老是连不上,我试试恢复路由器的出厂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