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名盛MINI电饭煲电路板烧了,貌似继电器烧了,还有救吗?

楼主(2023-05-30):
貌似继电器烧了,还有救吗?

网友:
淘宝上去搜搜看,多半都有代用板

网友:
救回可能不划算

网友:
只要不惜成本,肯定有的救。

网友:
烧的太严重了,除了继电器触点烧毁外,电路板都炭化了,看样子电路不复杂(很可能是阻容降压,继电器控制电路),可以找可替换的板子,有一定能力的,也可以自己DIY。

网友:
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还是买个新的反正电饭煲价格也便宜。

网友:
要是闲的头发疼,可以尝试修一修。

网友:
先清理干净看看

网友:
万能的淘宝会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:
接了380的电??

网友:
盾这板不复杂,就换件多,找件~换件换的累~
连着它的板估计也会坏~如这样就不易了

网友:
你这不是烧了,是着火了,先洗白白再看看把

网友:
只要不怕麻烦,用洞洞板,该搬的搬,该换的换,可以搞定

网友:
烧成这样,能有救吗?弄明白怎么烧成这样。

网友:
赶紧扔了吧,危险

网友:
清理干净换个继电器就行

网友:
另一面烧怎么样,先把继电器拆了用酒精清洗下

网友:
去某宝淘个代用板吧,这个修也难,修好也有隐患,还是换了吧

网友:
买个代用板,然后拆元件补回去,主打的就是原版原漆,美女自用一手

网友:
这个是起明火烧了吧,烧的太严重了,整个板子没形了,这边强烈建议再买个板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