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索尼摄像头主板一枚

楼主(2023-05-30):
老式的索尼模拟摄像头主板,一朋友给我的。

型号规格未知,发出来是为了展示一下这个的做工。

主芯片  CXD4816GG  CXD4127GG 查了一下是图像处理器和主控。

CCD图像传感器 看起来挺好看的。网上查了下这个也就30w像素

周围的电感 电容看上去好看!

一排DIP开关作用可能是用于调整摄像头的参数和工作模式。

网友A:
这种板子颜色好,线路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板子颜色好,线路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

浪费铜 。这个主板应该是进口的。。。

网友:
做工用料中规中矩,看着舒服。

网友:
摄像头不太适合ccd感光元件,帧率上不去

网友B:
感觉像工业视觉传感器的模块,应该还要配合其他模块才能工作,看看有没有USB接线定义,有的话应该还能驱动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像工业视觉传感器的模块,应该还要配合其他模块才能工作,看看有没有USB接线定义,有的话应该还能驱动 ...

这不是USB的,这是 AV接口 同轴输出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个头大,是不是监控摄像头上的

网友:
这板子做工还是很不错,但是确实不晓得用啥。

网友:
看这做工还真养眼,毕竟是大公司产品

网友:
板子做工看着很 不 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浪费铜 。这个主板应该是进口的。。。

覆铜多的适合航模无刷电调,不易烧断功率管走线。5950x上b550主板,往cpu有100A电流。ARM等主控芯片没必要太粗走线。

网友:
没什么用了吧

网友:
做工和用料很日系,看着像个半成品

网友(2024-02-21):
你好,我需要索尼HDR-PJ820E主板,有吗?

网友:
索尼的做工没的说,电路板看着特别舒服,以后我要是会打板,就按照索尼的风格设计电路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