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V打印机和平板打印机,都有哪些区别?

楼主(2023-05-30):
今天刚了解到这种设备,有熟悉的朋友吗?
主要关心几个问题:
1. 对基体材质有没有要求?所有材质都可以打印吗?
2. 曲面可以打印吗?圆柱外表面可以打印吗?
3. 打印层防水吗?
4. 国产耗材质量如何?
5. 色彩还原度如何?
6. 打印成本如何?

网友:
UV是墨水不同,其他基本一样  UV需要紫外光照射 才能固化。耐腐蚀,主要用于户外的广告。

楼主:
百度出来很多都是厂家的广告,卖UV的说UV好,卖平板打印机的说平板打印机好。
论坛上可能有专业人士,或者对相关产品了解到朋友,能一下子说的点上,古语有言,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!

网友:
你是在问光固化打印机和FDM结构打印机吗?

网友:
百度一下你就知道,玩玩就FDM就行,有层纹而已。SLA精度高,层纹小。材料方面的话都是只能凑合用,强度,耐高低温性能都一般。你可以买个尼龙烧结打印机。强度高。精度高

网友(2024-01-16):
UV平板打印机也是平板打印机的一种,最大的区别就是油墨的固化方式,传统溶剂固化方式比较慢,固化快的墨水容易堵喷头,UV墨水是依靠紫外光固化的油墨,因此UV平板打印机都自带紫外固化光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