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T12-A芯片型号及程序破解

楼主(2023-05-30):
哪位大佬知道这款T12的芯片型号啊,还有它里面的程序

网友:
芯片都已经打磨了不知道芯片 ,好像也没发现测试或者刷机接口,这个就难了,不如自己买一套件换上了

网友:
新唐单片机N76E003AT20。

网友:
新买吧,估计保护

网友A:
其实这些数显t12都大同小异,商家为了成本小改一下移植到了更便宜的单片机上。人家谋利,资料不可能公开的,还不如自已制作论坛开源的,成本也不会比买的贵。以后好修又好换,还可以随便改成个性化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这些数显t12都大同小异,商家为了成本小改一下移植到了更便宜的单片机上。人家谋利,资料不可能公开的 ...

哪位大神有开源的啊,怎么搜素啊

网友:
一般不会有,除非用的是公开的程序,一般很少。整个换了吧,手柄应该还能用,或者自己找原因,只要单片机没坏一般也可以修的好

网友:
立创开源干台有,看你玩不玩的转,程序有开源,改下可用

网友:
立创开源平台有,程序有开源,看你玩不玩的转,改下能用

网友:
数码管的吗?一般是新塘或者STC的单片机,找下载口和芯片电源,基本上就可以对出料是哪个系列了,不过没有程序没用.还不如用开源的方案,STC15W408AS的站内有开源的,直接搜索就是了

网友:
现在使用程序控制的比较多,但是想拥有程序还挺难。

网友:
没开源的话,就放弃吧

网友:
如果想修,并且自己会编程懂电路,可以修改立创的文件,如果不会编程,建议直接买一块T12(或自己做一块T12)板子装上,如果啥也不会,只能买成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