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不懂就问,这个电热水器的地线有什么说法

楼主(2023-05-30):
就这条地线,中间好像是个电阻,当时手上没表,没量。

它的接法有什么悬妙?
厂家肯定是能省就省的,摸不着头脑。大神们解释下。

网友:
最好查电路图

网友A:
内部发热管单元的接地,与外壳应地线连接。

网友:
黑线看起来像多此一举啊,  明明两端是金属的    就算不用黑线也是导通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部发热管单元的接地,与外壳应地线连接。

这个地线与发热单元无直接接触。这外不锈钢盘才与发热管是接触。

网友B:
本坛以前有人问过,现在我找不到了。忘了标题了。

网友:
通过外壳接地不可靠的。比如铁质电缆槽接头部分都需要用编织铜缆连接。

网友:
两头都接壳体了,真心看不出什么作用来。

网友C:
发热盘体和外壳之间有防水密封垫,只有通过螺丝才和外壳接地,这样接自有他的特殊要求。

应该把底座也拍照参考

网友D:
没毛病,电源地>法兰>储水桶,电源地是接在法兰上的,法兰和筒体之间垫有橡皮,虽然螺丝也能导电,但电气要求还是要有接地线。

有点看不明白,上图电源地是通过一个螺钉拧在法兰上的,怎么下图法兰上没螺丝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毛病,电源地>法兰>储水桶,电源地是接在法兰上的,法兰和筒体之间垫有橡皮,虽然螺丝也能导电,但电气要 ...

你说的小螺丝孔,应该是手捏住 了。有两个螺丝孔。

网友:
可能是安装时错误,如果是杂牌就更加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发热盘体和外壳之间有防水密封垫,只有通过螺丝才和外壳接地,这样接自有他的特殊要求。

应该把底座也拍照 ...

这是底座

网友:
估计是想的太多了,如果有同型号的可以在对比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坛以前有人问过,现在我找不到了。忘了标题了。

我也记得有一个类似的贴子,好像是什么电位差什么的。它中间还有一个电阻。

网友:
通过外壳接地怕不可靠

网友:
估计是多点接地,保证接地可靠性,避免单点接地出现接触不良导致触电!

网友:
保证接地可靠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