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压调流出口版充电器本看着质量还行

楼主(2023-05-30):
全铝壳,看着质量还不错,海鲜市场买70左右
喜欢的自己去搜一下

充电器原标54.6V5A ,我自己调到58.8V5.5A使用,再调大电流就保护了,
估计有额定功率保护,原参数54.6V5A也是不错的,用料较足,国产的塑料壳都得大几十一个

航空插我自己改了XT90,因为我电池口做了90,普通的用XT60足够

电源线也配,带独立电源开关

54.6充电红灯,满电绿灯。58.8充电红灯,满电黄灯

内部做工不错,满满当当,比一般充电器做工好得多

补充内容 (2023-8-17 08:56):
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,此充电器调大电流后发热严重,铝壳也压不住,想入手的坛友慎重

补充内容 (2023-10-12 09:18):
58.8V 4.5A能稳定,为后来的坛友踩坑了

网友A:
看电路板性价比确实挺高,淘到宝了。,原面板指示灯说明应该是,红灯表示负载断开,黄灯是充电,绿灯是充满。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改动电路,重新定义指示灯了。

网友:
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做工很不错,很正规。

网友:
不知道可调范围多大?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电位器引出来就是可调电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电路板性价比确实挺高,淘到宝了。,原面板指示灯说明应该是,红灯表示负载断开,黄灯是充 ...

这款充电器带负载检测的,让老板发货前给焊个检测电容,否则充电器不工作

网友B:
稳不稳定,可调范围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稳不稳定,可调范围多大?

用了几周还算稳定,调到58.5V5.5A最大了,再大电流就保护。功率应该在300W左右,作为慢充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C:
70块钱,海鲜市场那种锂电池充电器很多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0块钱,海鲜市场那种锂电池充电器很多选择

选择是很多,质量参差不齐

网友D:
这是电动车充电器?

网友E:
闲鱼上没有找到,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闲鱼上没有找到,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吗?

试试搜充电器上的英文品牌,我是直接搜58.8V充电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电动车充电器?

是的,明显是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试搜充电器上的英文品牌,我是直接搜58.8V充电器

找到了谢谢

网友:
电源芯片用的是494吗?

网友:
做工算不错了

网友:
我买的类似的,58v10A的,54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