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求救!这种受力部件断裂用什么胶粘的结实?

楼主(2023-05-30):
北电的电量计量仪时间久了,外壳塑料老化,变得十分脆弱,从桌子上掉到地上才70公分高,就碎了一地,固定螺丝的四个爪全断了。

这里正好是受力的地方,按经验,502之类的快干胶肯定不结实,普通AB胶固化后也会很脆,再摔一次还会断裂。

现代科学日新月异,各位拆解大神有没有新的粘结科技?粘结后断裂处牢又固又有韧性又有强度的高科技产品?请大神们指教指教,谢谢!

网友:
哥俩好好用,真的不行了3D打印一个外壳

网友:
受力部分,用胶粘不一定好,可以试试用烙欠缺融化再用胶粘。

网友:
不受力直接502粘上,要受力估计不好弄,直接整个长点的螺丝?

网友:
俺感觉哥俩好粘不住,主要是受力的关系

网友:
受力部件什么胶都没有用

网友:
塑料老化无解,建议换新壳子,就比如说那种防水壳/亚克力板之类的,输出拿一个普通插座改造一下,就是体积大了点,比原装耐用不少

网友:
螺丝对穿固定。哈哈哈哈

网友:
401,沿着螺丝柱根部再贴一圈塑料滴上401加强。我车手套箱阻尼杆底座就是用雨刮器底座塑料和401粘上的。用砂纸打毛的易拉罐皮也可以

网友:
壳子老化了,再好的胶也没用啊。就好像你用胶水粘两块豆腐,粘的再牢也是一掰就开

网友:
先502定位,有条件烫入钉书钉,再AB胶或热熔胶周边加固

网友:
换壳是唯一出路。

网友:
壳子老化发脆粘不住了,试试预埋螺母

网友:
透明胶带缠一圈吧

网友:
有个东东叫拉母螺栓选对尺寸可以解决

网友:
放过它吧,垃圾桶才是它最好的去处

网友:
塑料时间久了发脆。长螺丝穿过固定。
有现成的壳就换壳

网友:
北电海盗版吧,外壳塑料老化,粘了这里那里坏,没办法的了

网友:
液晶屏也摔出问题了!

网友:
铸工胶是双组分配方胶水中比较牢固的,与环氧树脂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