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eMMC芯片通过跑圈居然可以恢复写入速度

楼主(2023-05-30):
手头一张三星KLM8G1GETF-B041转的TF卡,这个型号的卡正常写入速度是44MB/s左右,而这张卡不足20MB/s,写入过程速度也不稳定,以为寿命快到了,结果查看寿命信息,才用了10%,还很健康,感觉莫名其妙,于是又跑了几个圈,跑完三次,写入速度居然恢复到正常的44MB/s了。非常奇怪,不知道这eMMC芯片内部什么控制器和闪存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热身运动吗,热热身才跑的快?

网友:
可能是里面生锈了,活动活动就好了

网友:
请问TF卡寿命怎么看

网友A:
应该是跑圈给闪存整个填0或1了,成了新盘,而不用到写入的时候才开始给盘擦除,当然写入就快了。

网友:
是否使用时间长了碎片文件多了造成的呢

网友B:
用啥软件查看tf卡寿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啥软件查看tf卡寿命

TF卡没有寿命信息,eMMC 5.0开始才有健康信息,可以看到寿命估算,在Linux下可以直接看

网友:
TF卡好像是没有寿命这个书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跑圈给闪存整个填0或1了,成了新盘,而不用到写入的时候才开始给盘擦除,当然写入就快了。 ...

跑圈软件urwtest_v18.exe测试填入的不是全0全1,而是随机数,莫非你用的跑圈软件不是这个?

网友:
我怀疑是没有执行Trim优化,你这个跑一圈直接触发了,估计就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