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周末干了个大工程,小口径排水确实不应该用PE管

楼主(2023-05-30):
因建新房,把老房子的排水管弄坏了,老房这个卫生间排不了水。只能把里面抬高一阶。

现在只负责洗澡的任务。不当厕所,所以也没做存水弯。
我是做PE管的,做了生多年,生产,销售,施工。
前面一个小工程多了一些边角料,想着利用起来。如果用PVC的话,得用50管,我又觉得小了一点。这个管是63的。
用PE管做排水,对比PVC,施工困难,不方便做存水弯。焊接不好的话,里面有翻边,会挡水或者杂质。
反正也弄完了,费好大劲。
先把主管焊起来,成下面两个样子。

然后开挖,工具有限,还是很困难的!反正是搞好了。

网友A:
这处还是PVC方便,而且排水要搞粗点的吧,你这管细了...

网友B:
pvc管子施工很容易 ,方便。耐久性也不差。
我见过15年左右室外暴露的pvc管子  除了表面有点儿风化以外,强度还不错。
但是15年左右的钢管,好多都锈穿了。

网友C:
看来你这卫生间地面是需要加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vc管子施工很容易 ,方便。耐久性也不差。
我见过15年左右室外暴露的pvc管子  除了表面有点儿风化以外,强 ...

现在基本都不用钢管了吧。PVC怕晒,晒了容易脆,不过现在的材质好像好多了,也不容易脆了

网友:
感觉管小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处还是PVC方便,而且排水要搞粗点的吧,你这管细了...

这63的管够够的了。不上厕所,足够。50的都够了。

楼主:
只洗澡,洗衣服,够了,中间留了检修口,把管路分成两部分,如果有堵塞,可以疏通。

网友D:
排水是不是有点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排水是不是有点细

这是63的,只洗澡50的都够够的了。墙外有个立管,当排气用。墙内有个检修活节。如果万一堵了,可以把管子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疏通。

网友:
还是厨房水盆容易堵,其他的都还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来你这卫生间地面是需要加高了

计划抬高一阶,16厘米。中间这个管口准备做地漏的这个位置比原地面高15厘米。抬高太多的话,每次上下太费劲了。

网友:
还是粗点不容易堵

网友:
只洗澡50的都够够的了。

网友E:
洗澡也要存水管

网友:
为了省这点材料费,不值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洗澡也要存水管

落差太小了,不能做存水弯。如果抬高的太多了,上下不方便。
应该不会返臭吧,就这单独一个管,不与其它排水一起,出水口那里也是雨水井。
如果万一吹风进来或者返臭,在出水口想办法做一个弯。

网友F:
不知道整体高度差怎么样,如果高度差不够的话排水会比较慢,有时候可能会存水,滋生蚊虫,产生味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整体高度差怎么样,如果高度差不够的话排水会比较慢,有时候可能会存水,滋生蚊虫,产生味道。 ...

有坡度,有一个雨水管可以并上来,只要下雨会洗得很干净,而且水还不会返到室内。就是那个向下的45度弯。

网友:
PE管比PVC耐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