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电脑屏幕分辨率保持不了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3-05-30):
台机,几乎每天早上开机,分辨率都被自动调低,调好之后,能保存一整天,次日如故,是那里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主机读不到显示器参数,
应该是数据线有问题,好像显卡驱动没装也会这样。

换一根线试试。

网友:
换一台主机或者显示器试试看。

网友:
装一下显示器驱动试试

网友:
信号线的问题,检测不到屏幕型号,你用的应该是VGA信号线吧

网友:
             驱动问题

网友A:
多数是驱动问题,有一定的机率是线的问题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数是驱动问题,有一定的机率是线的问题...

骗回复而已,上个贴才说台式机好用,这又说“每天。。。”

网友:
多数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一般都是数据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骗回复而已,上个贴才说台式机好用,这又说“每天。。。”

应该是每天发帖赚M

网友:
显卡驱动未装好。

网友:
也可能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显卡,数据线,显示器,挨个排查吧。

网友:
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。当前调好是否有关机再开机测试。
估计是有流氓软件自动改你的分变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