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iPhone8换了电池 4G信号不好了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3-05-30):
电池不耐用,买了一个电池换上后,发现现在信号只有1格到2格(同一位置红米有4格),难道是拆坏哪儿了?iPhone8的天线在哪个位置?

网友:
金属不连续的地方就是天线

网友:
能自己拆换的,都是高手

网友:
天线头松动。

排插没有接触到位

网友:
100收了,解决你的忧愁

网友A:
天线同轴线插好了吗

网友:
好像没有独立的天线吧,都在板子上。    板子接中框顶部哪里那。以前看过一个维修,修的是主板与顶部中框的连接。但是没说修啥信号。貌似顶部中框也是天线的一部分。

水果实在太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天线同轴线插好了吗

没动那个地方!

网友:
天线坏了吧

网友B:
拆电池拉胶时外力把主板天线电路损坏了或天线连接座断掉了等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电池拉胶时外力把主板天线电路损坏了或天线连接座断掉了等等

天线在哪个位置,是在电池下面吗?淘宝上找了一个天线图怎么和喇叭线连在一起的?

网友C:
心理作用,拆电池又不会动到天线。
就象每次更新新版本,很多人说信号好了,差了,其实通过软件改变不了信号的好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心理作用,拆电池又不会动到天线。
就象每次更新新版本,很多人说信号好了,差了,其实通过软件改变 ...

通过查资料,看了一下,拆电池确认不会动天线,,天线是贴在喇叭上的,根本就没有动那个地方,有可能本来买二手的回来就是这样子的

网友B:
左最顶部的螺丝要锁紧,看图都是松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左最顶部的螺丝要锁紧,看图都是松的

你好,是不是这个螺丝?

网友:
信号好不好,要和拆机前对比,不能和其他手机对比,没有意义啊

网友:
找个同型号的比较,其它的比较没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