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NAS问题,闲置电脑想用起来看电影上传手机照片什么的

楼主(2023-05-30):
闲着一台电脑,想用起来,看电影,上传手机照片什么的。怎么搞,各位大神

网友:
这配置都能闲置。
太令人羡慕了

网友:
这配置就应该挂闲鱼上卖掉再买个专门的NAS,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钱

网友:
比我主力机好几倍。
原机不动,开好局域网文件共享,权限选择读写,这样就行了。
我的NAS是WIN7,开启共享和远程桌面,手机和机顶盒安装ES文件浏览器。

网友:
开SAMBA也就是文件共享,设置一下用户名和密码和路径就行,然后手机端找个ES文件管理器之类的支持SAMBA的软件直接捆绑

网友:
哎,地主家的人啊,我的速龙645还在战线上

网友A:
说实话黑裙是真的好用,再说句实话学医成本是真的高,如果你这么问了,那还是直接用winnas吧

网友:
这么高的配置,日常运行耗电比较大,另外硬盘太小,而且不好加,用作NAS好像不是非常合适,可以考虑一下换挂闲鱼上卖掉再买个专门的NAS。

网友:
功耗太大了,建议邮给我,我给你看看

网友:
最简单直接开个共享,完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实话黑裙是真的好用,再说句实话学医成本是真的高,如果你这么问了,那还是直接用winnas吧 ...

怎么看出来学医成本高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存照片NAS合适,但你的小机箱放大容量机械盘够呛,所以大家建议你出了这个买专门NAS

网友:
这个直接卖掉吧 不然接硬盘就挺麻烦的 做nas 还是要上机械硬盘 而且要多盘位 保证数据安全 如果不在乎数据安全那就用这个 一个固态都可以

网友:
黑裙再合适不过了

网友:
越是不懂的小白用的电脑配置都不差
坛子里的老油条用的电脑,基本都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。

网友:
可以黑群晖,但你这个功耗不低呀,

网友:
黑群晖 简单省心

网友:
正在尝试黑群晖

网友:
用win组nas,可以兼容看视频和存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