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2263XT开卡卡在RTC报错pretest fail(30)/(1F/0B.70)

楼主(2023-05-30):
下面市整个开卡过程,颗粒是自动获取的,查了id也是支持的但是不管怎么设置都是报错。请大神指导

网友:
软件不对

网友A:
加焊主控试试,会有惊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主控试试,会有惊喜

早就从新安装过主控和颗粒

网友B:
Form Factor改成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Form Factor改成BGA

我遇到过这种,改成BGA通过,大佬请教一下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楼上已经说出了正确答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Form Factor改成BGA

我遇到过同样问题。拆主控后发现四角有个别脚位氧化脱焊,搪锡后重植主控解决。

改BGA是什么原理?

网友(2023-09-04):
有没有大佬科普一下这个问题,改bga后顺利解决。不是说这个报错一般是主控挂逼或者虚焊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过同样问题。拆主控后发现四角有个别脚位氧化脱焊,搪锡后重植主控解决。

改BGA是什么原理? ...

听原厂过程的提过一下好像是选BGA就是使用主控的晶振,遇过一些同样报错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