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中星九号接收系统实现一锅双机。

楼主(2023-05-30):
今天放假,去丈母娘家办事。
前几天在废品站10元收了个三代接收机。网购了一个三通接头。实践一下能不能实现一锅双机。
以前的接收机在楼下使用,楼上是智能电视,老人家都不会用,还是看天锅简单。

拼多多4块钱包邮买的三通头,好用。

记住接收机的智能卡记住卡号。
开机出现004,不能收看,需要重新下发数据。
照片忘记拍了。

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国家广电总局直播中心。

先注册,然后下发授权。

等几分钟后,恢复机器到出厂设置。
就能看到信号质量和强度了。

点击自动搜索,当进度条到49%的时候按退出键。因为三代机只支持标清,不支持高清。
后面的都是高清信号,不然有很多看不了的高清台出现在频道列表里面。影响使用体验。

自此就结束了,楼上的智能电视也能看天锅了。
电视设置好开机av信号源,方便老人使用。

网友A:
这还有其他费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还有其他费用吗?

免费看电视啊。这个不收费啊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应该上那个分频器还是什么东西来着

网友:
厉害了,这玩意没用过。

网友:
确实家里老人家看电视还是这个简单,现在的网络智能机看着电视太麻烦了

网友:
现在这个还能玩??

网友:
我家也还在用三代机。
这样搞会不会出现问题呢?印象中有的信号左旋,有的右旋,好像电压不一样。两个中九接收机看不一样的频道时,输送到高频头的电压可能不一致。不知道我描述对没有?
差点把标题看成一锅双星了,还在感慨现在还有人发烧卫星锅啊!

网友:
空了也把我的户户通拿来用一下。我是二代机

网友:
3通能同时看两台机器?

网友:
我们这边不能用,私人接收是违规的,好多年钱清理了,我的好几台都扔垃圾堆了

网友B:
这个咋搞的啊,楼主,纯外行,需要买什么,能不能给个关键字啊,家里装的网络机顶盒,实在是麻烦

网友:
不如以前那种大锅好用.那种啥都能看

网友:
标题看成一锅双星了,网络机顶盒对老年人确实不友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咋搞的啊,楼主,纯外行,需要买什么,能不能给个关键字啊,家里装的网络机顶盒,实在是麻烦 ...

有定位的,城市基本都锁机不能用

网友:
中九没卡机啥也收不到了!!

网友C:
别上这个,烦死。天天斗智斗勇。老百姓就是想看个免费电视,听听党的声音,天天升级加密。有啥便宜可占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别上这个,烦死。天天斗智斗勇。老百姓就是想看个免费电视,听听党的声音,天天升级加密。有啥便宜可占似的 ...

你不懂了,零几年开始第一代,卖芯片赚了多少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