盒坚强,2017中兴860A运行Armbian手记

楼主(2023-05-30):
盒子于2017年到手后,就通过TTL 安卓控制台,安装了当贝桌面,看电视正常

现今,想实现从TF卡启动Armbian,我卡上制作好了玩客云S812 Armbian的启动镜像
我不求完全适配,尽管两者SoC都是s812

汶川地震时候,诞生了猪坚强,大国企中兴的产品防用作他用,我感觉也堪称盒坚强了

我实验了安卓TTL控制台命令,结果没看见从TF卡启动,哪怕是卡住了也好啊,反而是成功从云端将Linux内核升级了。证明了中兴不忘初心,至今保持更新升级服务,点赞

开心盒子助手,调试功能里点,从USB设备启动。还是未见从USB启动,依旧成功从云端将Linux内核升级了一遍,两遍了。中兴一丝不苟,点赞

@rongwu VIP 先生建议我,执行 usb start

m8m2_n200_v1_tee#usb start
(Re)start USB(0)...
USB:   dwc_usb driver version: 2.94 6-June-2012
USB (1) peri reg base: c1108820
USB (1) use clock source: XTAL input
USB (1) base addr: 0xc90c0000
Force id mode: Host
dwc_otg: No USB device found !
Error, couldn't init Lowlevel part
m8m2_n200_v1_tee#
我把以上信息丢给漂亮的女助理,告诉我u-boot不支持从USB启动
我一生气,拿出来一把镊子,在白色面巾纸上擦了又擦,在如图PCB c215 短接后,再上电,counting down 12345
串口控制台这边的启动信息,还是毫无进入USB迹象,依旧进入了安卓系统
就为了一个从USB启动,我这都几板斧了?因为,看到咱们论坛 @kerchi 回帖说:那个HDMI刷机神器不仅支持S905,也支持S812
我也买了一个,现在途中。因为,我总不会为了一台中兴860A,去编译一个u-boot
我把遇到的盒坚强的点写到数码之家,看看诸位老师前辈,还有什么解决之道
期待留言,欢迎指正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这盒子还在服役中.....

网友:
期待高手出现

网友:
希望楼主后续更精彩

楼主:
开心电视助手中可看到主板平台叫meson8
而玩客云平台叫meson8b,基于此我相信兼容

中兴860A打开usb调试,开心电视助手调试里,点从优盘启动,盒子听话就重启了

可惜,第三次升级,非常服从命令,敢打胜仗,乖乖滴,我认为是通过网络升级了

基于这些信息,各位老师前辈,我这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导致无法从优盘启动Armbian?

有什么建设性检查步骤吗?

网友A:
中兴应该是BootLoader就有问题,加密过了 线刷时候擦除flash也不行,我的860av2.1t刷了几个版本  依然是二维码ADB

顺道问下s812能用那个短接器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兴应该是BootLoader就有问题,加密过了 线刷时候擦除flash也不行,我的860av2.1t刷了几个版本  依然是二 ...

你好
我在其他帖子,见过你丰富的经验
淘宝上采购,这家发货较慢,还在路上
等有新进展,我会更新此帖,续写手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中兴应该是BootLoader就有问题,加密过了 线刷时候擦除flash也不行,我的860av2.1t刷了几个版本  依然是二 ...

我的中兴 B860A 无后缀,
CPU 是 S812,
使用晶晨刷机神器,
无法触发刷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中兴 B860A 无后缀,
CPU 是 S812,
使用晶晨刷机神器,

  感谢分享,  看来还是只有S905系列有这特性

网友:
记得有个update.apk,然后reboot update就能从USB启动了~

楼主:
我采买的HDMI欺骗器也到了,特写镜头如下
在我电脑里,被识别为PATH.HDR Display
存储芯片 AK1MB 的存储容量为 1 Mb(128 KB),封装形式为 SOP5。是一家日本公司的产品
如果属实,我是不是抓到一个亲日,不爱国的华强北奸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采买的HDMI欺骗器也到了,特写镜头如下
在我电脑里,被识别为PATH.HDR Display
存储芯片 AK1MB 的存储容 ...

问题来了,CH341A编程器如何读写封装形式为 SOP5的EEPROM ?

网友(2023-08-19):
引用 楼主:
问题来了,CH341A编程器如何读写封装形式为 SOP5的EEPROM ?

好久了 又翻到了这个帖子。

第一次图便宜(节省5毛钱)买的欺骗器也是5脚。
然后又买了一个,8脚的直接拆焊用编程器写入别的坛友发的固件,再焊接回去就行。

5脚的应该也能用 不过要把引脚定义搞对了,然后再芯片飞线到编程器上去写入固件。再焊接回去。

其实有大佬直接用HDMI线截断,加那个eeprom芯片写入程序后焊接就行。

如图是我第一次买的欺骗器 右边是我摸索的资料。

网友:
学习下更新后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