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跟着做ne555的内阻仪,我的猜想,这里50毫安恒流源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

楼主(2023-05-30):
基本上懂了原理。然后发觉lm317啥的温度漂移和耗电都比较高。

既然这里标注的是50毫安恒流源。还要找12v供电。

那我分析,不如找待机工作电流更小的专门的恒流源芯片代替,用1-3节锂电池代替,应该除了比317复杂点,但稳定性应该更好,,

正在寻找合适的芯片中,

也在咨询做过的大佬,,还没收到回复。

由于没有实际消费,嘉立创打板机会只有一次了,准备给pos屏幕那种双路电压电流表用,说是还可以改成测放电的电子负载,改内阻仪。

。所以,我有好几个闲置万用表和pos机

这个ne555配合的是有必要做了,只是感觉317待机电流太大,。有点想换成跟上时代的恒流源芯片

网友A:
这里有另一个317版本的,不用555: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2073205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另一个317版本的,不用555: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2073205-1-1.html

正在看这个回复的帖子,测量旧的锂电池应该可以用

网友:
看看成品效果

网友B:
收藏了,有人出成品吗

网友:
楼主做这个的目的是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有另一个317版本的,不用555: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2073205-1-1.html

可以的,很厉害

网友:
这个有二个作用,1是恒流,2是供电,你用其它单替供电没问题,无恒流啦

网友:
选317应该是该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低,恒流电阻损耗小,而且好找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收藏了,有人出成品吗

已经在做了,可惜我的万用表不给力,还在调试阶段。

网友:
还是好好选用比较成熟的电路制作,不然精度差,实用性不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已经在做了,可惜我的万用表不给力,还在调试阶段。

工作和待机电流有多大呢

网友D:
看论坛,好像555电压低于6V就不正常了。用ASM1117-1.2可以构成恒流源,看我的贴子。如果用ASM1117-1.2,可以用两节18650串联供电。勉强够用。用三极管和二极管也可组成恒流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论坛,好像555电压低于6V就不正常了。用ASM1117-1.2可以构成恒流源,看我的贴子。如果用ASM1117-1.2,可 ...

实际上压降没多少区别,LM317可以理解成是ASM1117-1.25。

楼主:
有两款方向的资料,一款是用于数字万用表的,一款是机械指针表头,虽然闲置的我都有考虑到要显得高科技一点,用数字万用表的我比较看好,

那就是2-3节锂电池给555供电,然后1117或317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流信号源就行了。

另外看了一些可以调电流的单节锂电池led驱动ic。
和锂电池充电器
比如tp4056,lt4052 4054可以设置外置电阻设电流,
一般都是业余开机用用,每开机一次测试应该很快十几秒就会测好。只要信号源部分只看电流的话,那电压不管,再单独设个,两套锂电池供电,也许也行
貌似也行?反正555单独供电,

楼主:
我又找到了一种电路,比这些复杂,有多个运放啥的构成,就是来自国外,型号不好买

网友E:
317只有一个芯片,价格也不贵。
如果你搞个运放控制的恒流源,需要运放和三极管两个东西,效果一样,意义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17只有一个芯片,价格也不贵。
如果你搞个运放控制的恒流源,需要运放和三极管两个东西,效果一样,意义不 ...

那就是妥协好了?有且只有一个317适合,lm314  lm334这些如何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就是妥协好了?有且只有一个317适合,lm314  lm334这些如何呢

选便宜大路货用啊